关于STM32芯片引脚的问题

楼主:
想问下大家这几个引脚上的quadspi是什么功能,百度和数据手册上没找到,这是STM32L431芯片,引脚接的是FLASH存储器,F103芯片上有没有和他相似功能的引脚呢?

网友A(2020-08-03):
就是QSPI啊!四线SPI的意思,数据口多两根,传输更快。资料很多,百度一下,很简单。
https://www.cnblogs.com/firege/p/9435349.html
仅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QSPI啊!四线SPI的意思,数据口多两根,传输更快。资料很多,百度一下,很简单。
https://www.cnblogs ...

感谢回复

网友C:
看规格书,quardspi,4线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