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电路中這个772换成393可以吗?

楼主:
大佬们,這个772换成393可以吗

网友A(2020-08-03):
应该不可以,从电路结构看,772可能是运放,393是C极开路输出电压比较器。

网友A:
另外,这个电路的布线有些欠妥,772的GND端布线有些不够宽。最好不小于8脚的线宽。

网友B:
虽然LM393的管脚和这个LMV772能对得上,但是,拿比较器代替精密运放,有点太不尊重精密运放了。
虽然他们原理是都是运放,但输入失调电流电压参数,那已经天差地别了。
其实详细参数都不用看,你就看电源范围,能干36V活的元件,让它干5V的活,你说它能干出啥精度。

网友C:
反正封装是一样的,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反正封装是一样的,你可以试一试,

对,如果不嫌麻烦的话可以试一试。

网友D:
不能交换使用,换这个电路的LM393的电压值不一样。电路中地线需要加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