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lm393的反相输入端可以直接下拉电阻到地吗

楼主(2020-08-03):
(无正文)

网友A:
看你的具体应用。不能笼统的问是不是可以。只要对你的电路没有影响就可以,甚至直接接地。

网友A:
如果反相输入端作为参考电压输入端,接地意味着参考电压设置为 0

网友B:
当然可以啦,别超出正负电源范围就行,爱拉哪拉哪,而且不通过电阻也没有关系
当然如果是做过零检测,保险点的做法是采用双电源(正负)
如果用在单电源供电场合,就相当一个开环放大器吧

网友C:
这是允许的,但这取决于您的电路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