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步整流和同步升压

楼主:
查看数: 2926 | 评论数: 4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发布时间: 2020-8-3 14:02

正文摘要:

最近参加一个职业考试,有这样一套题------什么是同步电路和异步电路?你会 的整流和升压方式有哪些?什么是同步整流和同步升压?为什么同步整流或者同 步升压的效率会更高?

网友A(2020-08-05):
这一块主要是单片机方面的问题,看到单片机了,按道理应该是先看了数字电路的了,这同步异步是数字电路基础里头有介绍过的,这玩意就像“电阻是什么”一样,好像都知道却又好像都不知道
同步:大家干什么事基本都是遵循一个时钟去做的
异步: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谁都管不了谁
同步电机:它的转速是由固定的,如果是交流同步电机,它转速是由交流电频率决定的,和电压没有关系,交流电就是一个时钟
异步电机:最常用小马达,电压越高转速越高,电流越大,转速越高
同步升压:开关管的频率是固定的(有的可以从外部调节)
异步升压:升压频率不固定,输入电压,输入电流,输出电流,接什么负载都会改变
同步通讯:IIC
异步通讯:外部输入信号,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到来,也不知道频率

网友B:
只知道电容倍压整流电路,可以2倍压、3倍压,。,。其它的坐等高手来答疑解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说:同步电路和异步电路
一般FPGA数字逻辑中,使用统一时钟信号驱动的称为同步逻辑,现实中极少出现;
...

这个和数字的同步异步不一样的

网友D:
先说:同步电路和异步电路
一般FPGA数字逻辑中,使用统一时钟信号驱动的称为同步逻辑,现实中极少出现;
而异步是指,不同功能逻辑块中的时钟信号相互无干涉,(通过额外的异步信号实习逻辑等待,类似如A模块的SPI_CLK 和B模块I2C_CLK毫无关系,而是使用CS实现片选一样),在实际FPGA编程中,一般都是异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