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单片机最小系统制作 测试可用

楼主(2020-08-03):
看到最近stc8单片机可以申请了,就申请了一份,五个芯片带一个下载器,然后根据手册提供的电路制作一个pcb,本人刚刚入手了一个掌上3D打印机,打印尺寸较小,只有43*43*37,所以就讲单片机最小系统做成了35*35,emmmm结果感觉emmmm小了 哈哈哈
就当测试吧  现在就单片机的最小系统pcb开源,布线不好 勿喷,使用立创EDA进行画板 ,貌似这款单片机带USB功能,但是手册介绍的不是很明白,没有仔细研究,有兴趣的老板可以研究下。
注意 我上传的pcb文件有俩错误,其中1. usb那边应该接在P30 但是我标错了接在了P32,2. vcc和P22引脚短接了,emmmm立创EDA没有提示。。。。打出来才发现,而此时我的芯片已经焊接好了。。。pcb太小,芯片拆解没有把握,只能飞线诶 ,以后还是要细心

网友A:
楼主加油!
建议在单片机的电源引脚加0.1UF 或1UF 的滤波电容,即电容靠近单片机的VCC引脚放置,这样起到更好的滤波效果

网友B:
3D打印机可以打印电路板?

网友B:
3D打印机怎么打印电路板?有什么要求?材料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D打印机怎么打印电路板?有什么要求?材料是什么?

电路板要么花钱找代工厂制作(比如立创),要么自己手工DIY,材料是覆铜板蚀刻出来的,不是3D打印的

网友D:
3d打印机什么时候可以打印这个了 花钱找别人打

网友C:
无论工厂打样还是自己DIY的PCB都是覆铜板蚀刻出来的,从来没听说过3D打印的

网友E:
不错,STC8我都还没有弄到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3D打印机怎么打印电路板?有什么要求?材料是什么?

可以用雕刻机直接在覆铜板上雕出来线路

网友G:
宏晶官网申请的?能说一下怎么申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