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家居系统

楼主(2020-08-03):
选题为智能家居系统,由上位机(PC)、下位机(主机和从机)构成,上位机使用QT编写,下位机为CC2540增强型8051内核单片机,使用IAR开发环境,C语言编程,开发板搭载了DH11温湿度模块、光敏电阻传感器,以及按键和LED。上位机和下位机主机之间使用USB串口连接,下位机主机从机之间使用蓝牙通信
/********************************************************************************
** Form generated from reading UI file 'mainwindow.ui'
**
** Created: Fri Jul 6 11:24:03 2018
**      by: Qt User Interface Compiler version 4.7.3
**
** WARNING! All changes made in this file will be lost when recompiling UI file!
********************************************************************************/

#ifndef UI_MAINWINDOW_H
#define UI_MAINWINDOW_H

#include <QtCore/QVariant>
#include <QtGui/QAction>
#include <QtGui/QApplication>
#include <QtGui/QButtonGroup>
#include <QtGui/QCheckBox>
#include <QtGui/QComboBox>
#include <QtGui/QCommandLinkButton>
#include <QtGui/QDial>
#include <QtGui/QGroupBox>
#include <QtGui/QHeaderView>
#include <QtGui/QLCDNumber>
#include <QtGui/QLabel>
#include <QtGui/QMainWindow>
#include <QtGui/QMenuBar>
#include <QtGui/QPushButton>
#include <QtGui/QSlider>
#include <QtGui/QStatusBar>
#include <QtGui/QTabWidget>
#include <QtGui/QTimeEdit>
#include <QtGui/QToolBar>
#include <QtGui/QToolButton>
#include <QtGui/QWidget>

QT_BEGIN_NAMESPACE

class Ui_MainWindow
{
public:
    QWidget *centralWidget;
    QGroupBox *groupBox;
    QDial *TempSet;
    QCheckBox *TempCtrlEN;
    QLabel *TempSetVAL;
    QCheckBox *CurtainEN;
    QCheckBox *checkBox_2;
    QTimeEdit *SleepTime;
    QLabel *SleepLabel;
    QTabWidget *Tab;
    QWidget *tab;
    QLCDNumber *TempVal;
    QLabel *label;
    QLabel *LightState;
    QLabel *label_3;
    QLabel *label_4;
    QLCDNumber *HumiVal;
    QGroupBox *groupBox_3;
    QLabel *label_5;
    QLabel *AirMode;
    QLabel *AirSetTemp;
    QGroupBox *groupBox_4;
    QLabel *label_6;
    QLabel *label_7;
    QLabel *CurState;
    QLabel *LightOnOff;
    QGroupBox *groupBox_5;
    QLabel *LockState;
    QGroupBox *groupBox_6;
    QLabel *MasterState;
    QLabel *SlaveState;
    QWidget *tab_2;
    QGroupBox *groupBox_2;
    QCommandLinkButton *AlertConfirm;
    QCommandLinkButton *CurtainExt;
    QCommandLinkButton *LightExt;
    QGroupBox *groupBox_7;
    QComboBox *AirModeSel;
    QSlider *horizontalSlider;
    QLabel *label_2;
    QCommandLinkButton *AirExt;
    QLabel *label1;
    QComboBox *comList;
    QPushButton *comSearch;
    QPushButton *comLink;
    QGroupBox *groupBox_8;
    QLabel *label_8;
    QLabel *label_9;
    QLabel *label_10;
    QLabel *label_11;
    QLabel *label_12;
    QToolButton *toolButton;
    QMenuBar *menuBar;
    QToolBar *mainToolBar;
    QStatusBar *statusBar;

    void setupUi(QMainWindow *MainWindow)
    {
        if (MainWindow->objectName().isEmpty())
            MainWindow->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MainWindow"));
        MainWindow->resize(710, 548);
        QIcon icon;
        icon.addFile(QString::fromUtf8(":/logo/pic/logo.png"), QSize(), QIcon::Normal, QIcon::Off);
        MainWindow->setWindowIcon(icon);
        centralWidget = new QWidget(MainWindow);
        centralWidget->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centralWidget"));
        groupBox = new QGroupBox(centralWidget);
        groupBox->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groupBox"));
        groupBox->setGeometry(QRect(10, 330, 291, 161));
        TempSet = new QDial(groupBox);
        TempSet->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TempSet"));
        TempSet->setGeometry(QRect(30, 20, 71, 81));
        TempSet->setMinimum(16);
        TempSet->setMaximum(35);
        TempSet->setValue(25);
        TempCtrlEN = new QCheckBox(groupBox);
        TempCtrlEN->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TempCtrlEN"));
        TempCtrlEN->setGeometry(QRect(10, 140, 121, 16));
        TempCtrlEN->setChecked(true);
        TempSetVAL = new QLabel(groupBox);
        TempSetVAL->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TempSetVAL"));
        TempSetVAL->setGeometry(QRect(10, 110, 111, 21));
        QFont font;
        font.setFamily(QString::fromUtf8("\345\276\256\350\275\257\351\233\205\351\273\221"));
        font.setPointSize(12);
        TempSetVAL->setFont(font);
        CurtainEN = new QCheckBox(groupBox);
        CurtainEN->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CurtainEN"));
        CurtainEN->setGeometry(QRect(160, 30, 111, 16));
        QFont font1;
        font1.setFamily(QString::fromUtf8("\345\276\256\350\275\257\351\233\205\351\273\221"));
        font1.setPointSize(11);
        CurtainEN->setFont(font1);
        checkBox_2 = new QCheckBox(groupBox);
        checkBox_2->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checkBox_2"));
        checkBox_2->setGeometry(QRect(160, 60, 111, 16));
        checkBox_2->setFont(font1);
        SleepTime = new QTimeEdit(groupBox);
        SleepTime->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SleepTime"));
        SleepTime->setEnabled(false);
        SleepTime->setGeometry(QRect(160, 130, 118, 22));
        SleepTime->setFont(font);
        SleepTime->setMaximumTime(QTime(23, 59, 59));
        SleepTime->setMinimumTime(QTime(20, 0, 0));
        SleepLabel = new QLabel(groupBox);
        SleepLabel->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SleepLabel"));
        SleepLabel->setEnabled(false);
        SleepLabel->setGeometry(QRect(160, 100, 111, 21));
        SleepLabel->setFont(font);
        Tab = new QTabWidget(centralWidget);
        Tab->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Tab"));
        Tab->setGeometry(QRect(10, 10, 501, 301));
        tab = new QWidget();
        tab->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tab"));
        TempVal = new QLCDNumber(tab);
        TempVal->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TempVal"));
        TempVal->setGeometry(QRect(10, 40, 121, 51));
        TempVal->setSmallDecimalPoint(false);
        TempVal->setDigitCount(6);
        TempVal->setProperty("value", QVariant(25.5));
        label = new QLabel(tab);
        label->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label"));
        label->setGeometry(QRect(10, 10, 101, 21));
        label->setFont(font);
        LightState = new QLabel(tab);
        LightState->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LightState"));
        LightState->setGeometry(QRect(310, 40, 51, 51));
        LightState->setPixmap(QPixmap(QString::fromUtf8(":/icon/pic/sun.png")));
        label_3 = new QLabel(tab);
        label_3->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label_3"));
        label_3->setGeometry(QRect(160, 10, 101, 21));
        label_3->setFont(font);
        label_4 = new QLabel(tab);
        label_4->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label_4"));
        label_4->setGeometry(QRect(310, 10, 51, 21));
        label_4->setFont(font);
        HumiVal = new QLCDNumber(tab);
        HumiVal->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HumiVal"));
        HumiVal->setGeometry(QRect(160, 40, 121, 51));
        HumiVal->setDigitCount(6);
        HumiVal->setProperty("value", QVariant(45.5));
        groupBox_3 = new QGroupBox(tab);
        groupBox_3->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groupBox_3"));
        groupBox_3->setGeometry(QRect(10, 120, 161, 151));
        groupBox_3->setFont(font);
        label_5 = new QLabel(groupBox_3);
        label_5->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label_5"));
        label_5->setGeometry(QRect(20, 50, 41, 21));
        label_5->setFont(font1);
        AirMode = new QLabel(groupBox_3);
        AirMode->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AirMode"));
        AirMode->setGeometry(QRect(80, 30, 51, 61));
        AirMode->setPixmap(QPixmap(QString::fromUtf8(":/icon/pic/mode0.png")));
        AirSetTemp = new QLabel(groupBox_3);
        AirSetTemp->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AirSetTemp"));
        AirSetTemp->setGeometry(QRect(20, 110, 121, 21));
        AirSetTemp->setFont(font1);
        groupBox_4 = new QGroupBox(tab);
        groupBox_4->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groupBox_4"));
        groupBox_4->setGeometry(QRect(190, 120, 161, 151));
        groupBox_4->setFont(font);
        label_6 = new QLabel(groupBox_4);
        label_6->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label_6"));
        label_6->setGeometry(QRect(20, 50, 41, 21));
        label_6->setFont(font1);
        label_7 = new QLabel(groupBox_4);
        label_7->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label_7"));
        label_7->setGeometry(QRect(20, 110, 41, 21));
        label_7->setFont(font1);
        CurState = new QLabel(groupBox_4);
        CurState->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CurState"));
        CurState->setGeometry(QRect(90, 90, 51, 51));
        CurState->setPixmap(QPixmap(QString::fromUtf8(":/icon/pic/close.png")));
        LightOnOff = new QLabel(groupBox_4);
        LightOnOff->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LightOnOff"));
        LightOnOff->setGeometry(QRect(90, 30, 51, 51));
        LightOnOff->setPixmap(QPixmap(QString::fromUtf8(":/icon/pic/lighton.png")));
        groupBox_5 = new QGroupBox(tab);
        groupBox_5->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groupBox_5"));
        groupBox_5->setGeometry(QRect(370, 180, 111, 91));
        groupBox_5->setFont(font);
        LockState = new QLabel(groupBox_5);
        LockState->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LockState"));
        LockState->setGeometry(QRect(30, 30, 61, 51));
        LockState->setPixmap(QPixmap(QString::fromUtf8(":/icon/pic/unlock.png")));
        groupBox_6 = new QGroupBox(tab);
        groupBox_6->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groupBox_6"));
        groupBox_6->setGeometry(QRect(370, 10, 111, 161));
        groupBox_6->setFont(font);
        MasterState = new QLabel(groupBox_6);
        MasterState->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MasterState"));
        MasterState->setGeometry(QRect(10, 50, 91, 21));
        SlaveState = new QLabel(groupBox_6);
        SlaveState->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SlaveState"));
        SlaveState->setGeometry(QRect(10, 100, 91, 21));
        Tab->addTab(tab, QString());
        tab_2 = new QWidget();
        tab_2->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tab_2"));
        Tab->addTab(tab_2, QString());
        groupBox_2 = new QGroupBox(centralWidget);
        groupBox_2->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groupBox_2"));
        groupBox_2->setGeometry(QRect(520, 100, 181, 391));
        AlertConfirm = new QCommandLinkButton(groupBox_2);
        AlertConfirm->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AlertConfirm"));
        AlertConfirm->setGeometry(QRect(10, 340, 161, 41));
        QFont font2;
        font2.setFamily(QString::fromUtf8("Segoe UI"));
        font2.setPointSize(12);
        font2.setBold(true);
        font2.setWeight(75);
        AlertConfirm->setFont(font2);
        AlertConfirm->setIconSize(QSize(32, 32));
        CurtainExt = new QCommandLinkButton(groupBox_2);
        CurtainExt->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CurtainExt"));
        CurtainExt->setGeometry(QRect(10, 290, 161, 41));
        CurtainExt->setFont(font2);
        CurtainExt->setIconSize(QSize(32, 32));
        LightExt = new QCommandLinkButton(groupBox_2);
        LightExt->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LightExt"));
        LightExt->setGeometry(QRect(10, 240, 161, 41));
        LightExt->setFont(font2);
        LightExt->setIconSize(QSize(32, 32));
        groupBox_7 = new QGroupBox(groupBox_2);
        groupBox_7->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groupBox_7"));
        groupBox_7->setGeometry(QRect(10, 30, 161, 181));
        AirModeSel = new QComboBox(groupBox_7);
        AirModeSel->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AirModeSel"));
        AirModeSel->setGeometry(QRect(20, 30, 131, 31));
        AirModeSel->setFont(font);
        horizontalSlider = new QSlider(groupBox_7);
        horizontalSlider->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horizontalSlider"));
        horizontalSlider->setGeometry(QRect(20, 80, 131, 16));
        horizontalSlider->setMinimum(16);
        horizontalSlider->setMaximum(35);
        horizontalSlider->setValue(25);
        horizontalSlider->setOrientation(Qt::Horizontal);
        label_2 = new QLabel(groupBox_7);
        label_2->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label_2"));
        label_2->setGeometry(QRect(70, 100, 31, 16));
        AirExt = new QCommandLinkButton(groupBox_7);
        AirExt->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AirExt"));
        AirExt->setGeometry(QRect(10, 130, 141, 41));
        AirExt->setFont(font2);
        AirExt->setIconSize(QSize(32, 32));
        label1 = new QLabel(centralWidget);
        label1->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label1"));
        label1->setGeometry(QRect(529, 15, 80, 21));
        label1->setFont(font);
        comList = new QComboBox(centralWidget);
        comList->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comList"));
        comList->setGeometry(QRect(613, 15, 71, 21));
        comSearch = new QPushButton(centralWidget);
        comSearch->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comSearch"));
        comSearch->setGeometry(QRect(523, 50, 81, 31));
        QIcon icon1;
        icon1.addFile(QString::fromUtf8(":/icon/pic/search.png"), QSize(), QIcon::Normal, QIcon::Off);
        comSearch->setIcon(icon1);
        comSearch->setIconSize(QSize(30, 30));
        comLink = new QPushButton(centralWidget);
        comLink->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comLink"));
        comLink->setGeometry(QRect(610, 50, 81, 31));
        QIcon icon2;
        icon2.addFile(QString::fromUtf8(":/icon/pic/link.png"), QSize(), QIcon::Normal, QIcon::Off);
        comLink->setIcon(icon2);
        comLink->setIconSize(QSize(30, 30));
        groupBox_8 = new QGroupBox(centralWidget);
        groupBox_8->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groupBox_8"));
        groupBox_8->setGeometry(QRect(320, 330, 181, 161));
        label_8 = new QLabel(groupBox_8);
        label_8->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label_8"));
        label_8->setGeometry(QRect(60, 10, 61, 71));
        label_8->setPixmap(QPixmap(QString::fromUtf8(":/logo/pic/logo.png")));
        label_9 = new QLabel(groupBox_8);
        label_9->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label_9"));
        label_9->setGeometry(QRect(10, 80, 161, 16));
        QFont font3;
        font3.setFamily(QString::fromUtf8("SimSun-ExtB"));
        font3.setPointSize(10);
        font3.setBold(true);
        font3.setWeight(75);
        label_9->setFont(font3);
        label_10 = new QLabel(groupBox_8);
        label_10->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label_10"));
        label_10->setGeometry(QRect(60, 140, 54, 12));
        label_11 = new QLabel(groupBox_8);
        label_11->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label_11"));
        label_11->setGeometry(QRect(30, 120, 121, 16));
        QFont font4;
        font4.setFamily(QString::fromUtf8("Gabriola"));
        font4.setPointSize(12);
        label_11->setFont(font4);
        label_12 = new QLabel(groupBox_8);
        label_12->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label_12"));
        label_12->setGeometry(QRect(70, 100, 31, 16));
        toolButton = new QToolButton(groupBox_8);
        toolButton->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toolButton"));
        toolButton->setGeometry(QRect(160, 140, 16, 18));
        MainWindow->setCentralWidget(centralWidget);
        menuBar = new QMenuBar(MainWindow);
        menuBar->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menuBar"));
        menuBar->setGeometry(QRect(0, 0, 710, 23));
        MainWindow->setMenuBar(menuBar);
        mainToolBar = new QToolBar(MainWindow);
        mainToolBar->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mainToolBar"));
        MainWindow->addToolBar(Qt::TopToolBarArea, mainToolBar);
        statusBar = new QStatusBar(MainWindow);
        statusBar->setObjectName(QString::fromUtf8("statusBar"));
        MainWindow->setStatusBar(statusBar);

        retranslateUi(MainWindow);

        Tab->setCurrentIndex(0);
        AirModeSel->setCurrentIndex(-1);

        QMetaObject::connectSlotsByName(MainWindow);
    } // setupUi

    void retranslateUi(QMainWindow *MainWindow)
    {
        MainWindow->setWindowTitle(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HomeAutomation",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groupBox->setTitle(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350\207\252\345\212\250\346\216\247\345\210\266\350\256\276\347\275\256",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TempCtrlEN->setText(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345\205\201\350\256\270\346\270\251\345\272\246\350\207\252\345\212\250\346\216\247\345\210\266",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TempSetVAL->setText(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350\256\276\345\256\232\346\270\251\345\272\246\357\274\23225\342\204\203",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CurtainEN->setText(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345\205\201\350\256\270\346\216\247\345\210\266\347\252\227\345\270\230",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checkBox_2->setText(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345\205\201\350\256\270\346\216\247\345\210\266\347\205\247\346\230\216",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SleepLabel->setText(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350\256\276\347\275\256\347\235\241\347\234\240\346\227\266\351\227\264\357\274\232",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label->setText(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346\270\251\345\272\246\357\274\232\357\274\210\342\204\203\357\274\211",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LightState->setText(QString());
        label_3->setText(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346\271\277\345\272\246\357\274\232\357\274\210%\357\274\211",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label_4->setText(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345\205\211\347\205\247\357\274\232",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groupBox_3->setTitle(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347\251\272\350\260\203",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label_5->setText(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346\250\241\345\274\217\357\274\232",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AirMode->setText(QString());
        AirSetTemp->setText(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350\256\276\345\256\232\346\270\251\345\272\246\357\274\23225\342\204\203",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groupBox_4->setTitle(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345\205\211\347\205\247",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label_6->setText(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347\201\257\345\205\211\357\274\232",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label_7->setText(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347\252\227\345\270\230\357\274\232",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CurState->setText(QString());
        LightOnOff->setText(QString());
        groupBox_5->setTitle(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351\227\250\347\246\201",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LockState->setText(QString());
        groupBox_6->setTitle(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350\256\276\345\244\207\347\212\266\346\200\201",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MasterState->setText(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344\270\273\346\234\272\346\234\252\350\277\236\346\216\245",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SlaveState->setText(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344\273\216\346\234\272\346\234\252\350\277\236\346\216\245",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Tab->setTabText(Tab->indexOf(tab), 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347\233\221\346\216\247",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Tab->setTabText(Tab->indexOf(tab_2), 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346\227\245\345\277\227",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groupBox_2->setTitle(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350\256\276\345\244\207\351\201\245\346\216\247",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AlertConfirm->setText(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    \350\247\243\351\231\244\346\212\245\350\255\246",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CurtainExt->setText(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    \346\211\223\345\274\200\347\252\227\345\270\230",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LightExt->setText(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    \346\211\223\345\274\200\347\205\247\346\230\216",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groupBox_7->setTitle(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347\251\272\350\260\203\346\216\247\345\210\266",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label_2->setText(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25\342\204\203",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AirExt->setText(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   \346\211\223\345\274\200\347\251\272\350\260\203",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label1->setText(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347\253\257\345\217\243\345\210\227\350\241\250\357\274\232",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comSearch->setText(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346\220\234\347\264\242",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comLink->setText(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350\277\236\346\216\245",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groupBox_8->setTitle(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345\205\263\344\272\216",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label_8->setText(QString());
        label_9->setText(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HomeAutomoation Tool",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label_10->setText(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2018.7.6",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label_11->setText(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by ZBT BXY ZJK QGL",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label_12->setText(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v0.80",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toolButton->setText(QApplication::translate("MainWindow", "...", 0, QApplication::UnicodeUTF8));
    } // retranslateUi

};

namespace Ui {
    class MainWindow: public Ui_MainWindow {};
} // namespace Ui

QT_END_NAMESPACE

#endif // UI_MAINWINDOW_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