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型稳压电路分析

楼主:
电路功能介绍:
本例是一个常见的稳压电路,当负载变大或者变小时,能保持输出电压Uo的稳定。
电路工作过程:
本例电路结构简单,是在硅稳压二极管电路的基础上加上三极管放大器组成的。负载电阻RL与三极管呈串联状态,所以称为串联型稳压电路。这种电路输出电流较大,稳压效果也比硅稳压管稳压电路要好。
从电路上可以看出,稳压电路的输出电压Uo可由下式确定:
Uo=Uz-Ube;其中Uz为稳压管的稳压值,Ube为三极管的发射结压降。
1、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使输出电压Uo增高,因为稳压二极管的作用,调整管Q1的基极电压Ub是恒定的,且:Ub=Uo+Ube。这样,Uo一增大,Ube就减小,调整管Q1的集电极电流Ic就会减小,从而使调整管Q1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Uce增大,迫使输出电压Uo下降到稳定值。
2、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使输出电压Uo降低时,根据第1点的式子,Ube就增加,又会使Ic增大,Uce减小,迫使输出电压Uo电压升高到稳定值。
解释:
由于三极管Q1在这起到一个调整的作用,所以也称调整管。一般调整管要经过大电流,所以它上面消耗的功率比较大,在大功率的稳压电路中的调整管必须加良好的散热器,以免损坏调整管。
调整管的功率:P=I(Ui-Uo);其中I为负载消耗的电流;Ui-Uo就是调整管的管压降。
仿真:
仿真时,需要模拟两种情况:
1、模拟输出电压Uo增大的情况,可调整输入电源Ui,使Ui增大,查看Uo的稳定情况;
2、模拟输出电压Uo降低的情况,可调整负载电阻变小,加大负载,再查看Uo的稳定情况。
3、或者可直接将负载电阻改成一个可调电阻,将负载电阻从大到小调整,查看Uo的变化情况。

网友A(2024-05-24):
若在D1并联一个小电容,形成电子滤波器,如D1并联电容为0.1μF,Q1的放大倍数为100,相当于在RL并联10μF滤波电容。注意D1并联电容工作电压至少为Ui的1.5倍。

网友B:
实际上,稳压管就是个 无穷带宽的陷波器。
稳压管的动态电阻,可以把基极电位「陷」(下拉) 至一个固定值(稳压),而并联 低ESR 的电容,则可处理超过稳压管截止频率的杂讯。
基极电位固定后,射极电位的稳定程度就视乎三极管自己的 集极动态电阻,电源抑制比就是由此而来,
这拓扑,对稳压管而言是共集,电压增益小于1,但是,若基极电位不稳,负载压降就会波动,波幅虽小,但钳制所需的力量很大,
βRe,是共集架构的视在输入阻抗,但是,负载压降是 它跟Rb的分压,输入阻抗则是它跟Rb的并联,不过,同样的电容,时间常数还是远远大于直接跟负载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