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CH340G板子,连接电脑出现异常"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楼主:
手里有一款自己做的板子,U口转串口芯片用的是CH340G,用数据线连接电脑时出现一下图示的情况,设备管理器里则没有正确识别,更换USB口后正常,但更换USB口也不是每次都可以,不过第一次连接出现异常的那个USB口一直都不行,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

这是插上电脑时出现的

这是插上电脑时出现的

这个是设备管理器里的

这个是设备管理器里的

网友A(2020-08-03):
如果这个不正常的USB口,用其它USB设备都正常,那这样试一下:
在插入340小板的情况下,删除这个“未知USB设备(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

网友A:
有时也许只是简单的问题导致,比如芯片虚焊

网友B:
仔细检查一下焊接点和元件的参数。

网友C:
听你所说这属于概率性问题,那么并非识别不了,是电路设计,元件参数,还有电磁兼容性有点问题,着重检查晶振走线,以及旁路,退耦电容位置等等。

网友D:
在电脑上装一个驱动

网友E:
器件连接不良,重新焊接一下或者换根连接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听你所说这属于概率性问题,那么并非识别不了,是电路设计,元件参数,还有电磁兼容性有点问题,着重检查晶 ...

这个电磁兼容性怎么查?没有眉目啊

网友G:
换个端口试看

网友H:
应该到不了分析电磁兼容性的地步吧!
我觉得对于板子主要检查:
1. 有没有虚焊,首先检查USB口,然后是芯片和晶体,再然后是电容;
2. D+和D-走线是否是差分线;
3. 晶体的负载电容值是否和12M晶体匹配的?
我觉得只要检查符合以上板子就没问题。

然后是电脑端,主要查驱动问题,卸载驱动重新安装,不行就自己手动选择驱动,选择和另外一个正常的那个一样的就行。
我觉得只要12M晶体的负载电容合适,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应该到不了分析电磁兼容性的地步吧!
我觉得对于板子主要检查:
1. 有没有虚焊,首先检查USB口,然后是芯 ...

检查过焊接了,没有虚焊,D+和D-差分走线是怎么走线,我这里是从USB口直接连接上CH340G的,驱动是安装上的,晶振的负载电容是两个22Pf的瓷片电容,是否要加大电容值?改为33Pf的电容?

网友I:
找一个能正常使用的340,看看能否在你的电脑上被正确识别,排除电脑的问题

网友J:
可能是数据线的D-与D+接错了。

网友K:
插在机箱后面。

网友L:
换个驱动试试,重新插拔,,,,

网友L:
重新插拔试试

网友M:
换根粗点的数据线试试

网友F(2020-10-23):
引用 网友M:
换根粗点的数据线试试

已经解决了

网友N:
能说说问题出在哪儿吗?

网友I:
有问题分享,解决问题也应该分享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N:
能说说问题出在哪儿吗?

换了个USB口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有问题分享,解决问题也应该分享呀

更换USB插口之后就行了,但是插在之前那个插口就不行,目前是能够正常使用,我怀疑是我的电路板上的CH340电路有点小问题,可能去除干扰方面做的不好。

网友O:
电源滤波的电容有没虚焊?我用的是CH340C,5V降到3.3V供电的,前段期间滤波电容还没到,直接通电经常会造成无法识别,后来电容到了补上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O:
电源滤波的电容有没虚焊?我用的是CH340C,5V降到3.3V供电的,前段时间期间滤波电容还没到,直接通电经常会造成 ...

没有虚焊,但是我的滤波电容的布局离芯片较远,而且我用的是插件的电容,目前我正在改版

网友P:
可以在网上下载个驱动

网友F:
也可能是USB接口的问题,今天我换了另外一块板子,这块板子是买的,也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Q:
我的电脑就是装不上CH340驱动

网友R:
卸载设备驱动程序,然后重新安装。

网友F:
引用 网友R:
卸载设备驱动程序,然后重新安装。

不管用的,我自己做的一个板子和其中一块购买的开发板出现这种情况了,但是其它的开发板还有USB设备没有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