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关于51单片机通信的问题,谢谢

楼主:
这里楼主在做一个多机通信,很简单的课程例子给做教具,然后因为有一段时间没碰51的编程了,想问一下我程序里面是哪个地方有错误,导致主机无法发出通信信息,我用了仿真的RXD、TXD终端没法接受到主机发出的信息内容(即一片空白)
线路图自己通过接地等方式确定没问题了,应该是程序逻辑,但是最近几个月都在写c++,51的风格部分需要注意的地方都忘了
#include<reg51.h>
sbit k1=P2^0;
sbit k2=P2^3;
sbit k3=P2^5;

void SetInit()
{
         TMOD = 0x20;
         TH1 = TL1 = 0xfd;//9600 b
         PCON = 0;
         SCON = 0x70;//通信方式1
         TR1 = 1;
}

void delay(int n)
{
        int i=0;
        for(;n>0;n--)
                for(;i<125;i++);
}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key;
        SetInit();
        while(1)
        {
                if(k1==0)
                        key=1;
                else if(k2==0)
                        key=2;
                else if(k3==0)
                        key=3;

                switch(key)
                {
                        case 1 :
                                SBUF=1;break;
                        case 2 :
                                SBUF=2;break;
                        case 3 :
                                SBUF=3;break;
                }
                while(TI==0);TI=0;
                while(RI==0);RI=0;
        /*        if(SBUF)
                {
                        switch(SBUF)
                        {
                                case 1 :
                                        break;
                                case 2 :
                                        break;
                                case 3 :
                                        break;
                                default:
                                        break;
                        }
                }
                delay(500);*/
        }
}

网友A(2020-08-03):
补充一个从机的代码,每个从机基本是这个代码来设计,只能SBUF接受的编号来决定要不要进行动作

#include<reg51.h>
sbit led=P1^5;
void SetInit()
{
        TMOD=0X20;
        TH1=TL1=0Xfd;
        PCON=0;
        SCON=0x70;
        TR1=1;
}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number=0;
        led=0;
        SetInit();
        while(1)
        {
                while(RI==1)
                {
                        RI=0;
                        number=SBUF;
                        if(SBUF!=1)
                                break;
                        led=~led;
                }
        }
}

网友B:
你是想主机按键控制从机1.2.3灯的状态?

网友B:
需要的话,可以留个QQ,,我加你,讨论讨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主机按键控制从机1.2.3灯的状态?

是的,想做一个用主机按键来控制从机灯的教具,但是对于通信不了解了,看到了许多写法,有的跟我一样主机直接SBUF输出某个从机的序号,然后从机的SBUF读取是否对应就能继续进行,也有看到在从机写了一个中断函数来进行的,所以我搞不懂是要怎么写才是正确的,而我写的这个程序自己测试了没法发挥作用,手动改变仿真的电平高地能正常使用,所以我排除了仿真的问题。想请问一下朋友,我这个写法是否有问题?我的思路是主机检测按键来改变SBUF存储的值,然后从机检测SBUF的值来判断是否是它的序号(比如1号从机检测到SBUF的序号是1,那么就执行改变,其他从机不变),从机用一个变量来存储从SBUF读取的值,再改变灯的状态。
不好意思,话有点多,还请朋友多多指教

网友C:
这个示例可以加个判断值即可实现。

你的代码确实该整理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key;
        SetInit();
        while(1)
        {
                if(k1==0)
SBUF=1;
                else if(k2==0)
SBUF=2;
                else if(k3==0)
SBUF=3;
while(TI==0);TI=0;
                while(RI==0);RI=0;
}
}

这样是否更简洁,且效果一样?
还有
nt main()
{
        unsigned char number=0;
        led=0;
        SetInit();
        while(1)
        {
                while(RI==1)
                {
                        RI=0;
                        number=SBUF;变量赋值后在哪里用?既然没用到设置变量为何?
                        if(SBUF!=1)
                                break;
                        led=~led;
                }
        }
}

网友C:
设置串口

网友D:
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