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放大芯片里面输出音乐声的问题

楼主(2020-08-03):
开关一开就发热,真怕烧管。

就是图中连接蜂鸣器的那个管

网友A:
电路接得有问题,蜂鸣片要并一个负载电阻

网友B:
电源几伏?用啥管?基极串1K点阻试试。

网友C:
发热不应该,请检查接线。

网友D:
看元件符号,貌似你那三极管是PNP结构的,电源通过发射结直接进音乐芯片,如果推荐电路图有基极电阻,你看看是不是漏掉了,这可能是三极管发热的原因。#^_^#

网友E:
它是无源压电蜂鸣器还是有源压电蜂鸣器? 不同类型的蜂鸣器需要不同的驱动电路。

网友F:
三极管基极和射极需要加限流电阻

网友G:
找我,我是蜂鸣器公司做研发,要明确你蜂鸣器是什么类型?压电式,电磁式或喇叭?驱动线路会不一样!

网友H:
不用三极管,直接用压电蜂鸣器试,还能响就换成NPN的管子。

网友I:
加电阻限流

网友J:
三极管的C极最好接一只升压电感,常用的压电陶瓷片蜂鸣器是高阻元件。当然,也有部分直接以线圈产生的电磁蜂鸣器产品,这样是可以直接的。另外,目前音乐片输出大多是推动NPN三极管的,不知你的这个是不是一样,可以试一试换成NPN

网友K:
三极管基极串入1K电阻就不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我,我是蜂鸣器公司做研发,要明确你蜂鸣器是什么类型?压电式,电磁式或喇叭?驱动线路会不一样!

压电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几伏?用啥管?基极串1K点阻试试。

6V,pnp管。音乐芯片是一个玩具里面本身就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热不应该,请检查接线。

可是可以正常发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接得有问题,蜂鸣片要并一个负载电阻

并联多少的电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接得有问题,蜂鸣片要并一个负载电阻

选择多少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用三极管,直接用压电蜂鸣器试,还能响就换成NPN的管子。

这个输出应该连蜂鸣器的负极,也就是电流从这里进去进行震荡,而不是出来。
如果用三极管,因为pnp型号的基极会排出电流,所以我打算使用pnp。我先试试换npn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三极管的C极最好接一只升压电感,常用的压电陶瓷片蜂鸣器是高阻元件。当然,也有部分直接以线圈产生的电磁 ...

我没有升压电感。另外我的音乐芯片是用朔料盒子封装好的,我不敢拆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它是无源压电蜂鸣器还是有源压电蜂鸣器? 不同类型的蜂鸣器需要不同的驱动电路。

无源。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三极管基极串入1K电阻就不热了。

好,我试试。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三极管基极串入1K电阻就不热了。

谢谢。问题按照你说的解决了。快来看看运行视频:

https://streamja.com/LMonK
https://streamja.com/LMonK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元件符号,貌似你那三极管是PNP结构的,电源通过发射结直接进音乐芯片,如果推荐电路图有基极电阻,你看 ...

串了确实就好了。
【谢谢回复】

网友L:
这个像拼图电路,入门学习好帮手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输出应该连蜂鸣器的负极,也就是电流从这里进去进行震荡,而不是出来。
如果用三极管,因为pnp型号 ...

1,你这个6伏供电有没有根据,因为老早的音乐集成电路供电只有1.5伏,供电过高可能已经造成损坏。2,无源的蜂鸣器在电路中是不能通过直流电的,等效于一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像拼图电路,入门学习好帮手

好吧,实话跟你说吧,我才10岁😂

我用的确实是这一种,但我总觉得我不用它也可以,但家里只有它😭

(实在不想说这个事实)

网友M:
蜂鸣器有压电和磁振两种,磁振结构的类似喇叭,他还细分位他振和自振的,自振的给个开关信号就行,他振的你需要三极管控制是一个2K的方波!你这个应当就是他振的,但你却只给了开关信号

网友N:
引用 网友D:
看元件符号,貌似你那三极管是PNP结构的,电源通过发射结直接进音乐芯片,如果推荐电路图有基极电阻,你看 ...

网友N:
引用 网友D:
看元件符号,貌似你那三极管是PNP结构的,电源通过发射结直接进音乐芯片,如果推荐电路图有基极电阻,你看 ...

我说错了,他画的是P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