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单片机按键程序思路,不能用外部中断

楼主(2020-08-03):
要求用汇编语言实现这样一个功能:在任何时候,若按下按键后,数码管必须显示键值,并延时3s后,恢复原来的显示内容与功能。并且此功能不影响其它显示和功能键。

因为外部中断有其它用处不能用,该怎么实现?

网友A:
为什么要汇编语言,C语言不行吗?

网友B:
使用矩阵键盘试试,速度的话没有中断的快,为什么一定要用汇编呢,c语言好写的多

网友C:
你学汇编吗?不学就不玩汇编,这玩意不好玩
不用中断是不可能达到“任何时候”这个效果的
你只能用JB查询指令,缩短查询时间来达到一个近似于“任何时候”的效果,而大多数的按键也基本都是这样的,用中断的只在要求高等级或者唤醒的时候用到而已

网友D:
还有强调学习汇编的,赶紧转换过来吧。不用外部中断可以查询式,一直读就完了。

网友E(2023-04-05):
按键程序可以用异或运算实现,不用中断

网友F:
定时中断内查询按键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