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PT2046 ADC的应用

楼主(2020-08-03):
AD的基本应用要求如下:
采样可变电阻电压与光敏电阻电压
要求如下:
独立按键S4为通道切换选择,系统上电的时候,采样通道1光敏电阻的数据并显示在数据管上。按下S4松开后,切换到通道3采样可调电阻的数据并显示;再次按下S4松开后,又切换回通道1采样光敏
电阻数据,如此循环往复。前3位数码管显示通道号,后3位显示PCF8591相应通道读取的数据。
AD的基本应用要求如图:

#include"XPT2046.h"

void SPI_Write(uchar dat) //写入数据
{
        uchar i;
        CLK = 0;                         //拉低时钟信号电位
        for(i=0; i<8; i++)  //循环写入八位字节
        {
                DIN = dat >> 7;          //从最高位到最低为开始传送
                dat <<= 1;
                CLK = 0;                //接收时让时钟信号不断变化
                CLK = 1;
        }
}

uint SPI_Read(void)                         //读取数据
{
        uint i, dat=0;
        CLK = 0;
        for(i=0; i<12; i++)                //读取12位数据
        {
                dat <<= 1;                         //读取要先移位再赋值,写入就相反

                CLK = 1;
                CLK = 0;

                dat |= DOUT;

        }
        return dat;
}

uint Read_AD_Data(uchar cmd)  //读取数据
{
        uchar i;
        uint AD_Value;
        CLK = 0;  //拉低时钟信号电位
        CS  = 0;  //拉低片选信号电位
        SPI_Write(cmd);        //发送命令字符
        for(i=6; i>0; i--);         //延时等待转换结果
        CLK = 1;          //发送一个时钟周期,清除BUSY
        _nop_();
        _nop_();
        CLK = 0;
        _nop_();
        _nop_();
        AD_Value=SPI_Read();
        CS = 1;                                  //读取完要关闭片选信号
        return AD_Value;          //信号处理后返回的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