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弄一个听音乐输出振动的东西,你们有没有什么思路?

楼主(2020-08-03):
我们弹钢琴用手指按键输出音符。 现在我想弄一个东西听一首歌(歌都是由音符组成的),可以输出10个振动吗?     就是按键输出音符。 现在听音符输出按键  可以做到吗?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是说不同的按键输出不同的震动?

网友B:
每个按键里装振动马达,由对应的音符控制

网友C:
音阶识别。先滤除乐器的音色包络,得到基频,就是对应“哆来发嗦啦西”,按不同基频去触发不同的震动次数,振动频率将受限于每音阶发声时长。

网友D:
这很复杂,很难实现。 不仅有基本音调,而且还有谐波。

网友E:
扬声器,喇叭,耳机,这些难道不是振动发声的?

网友B:
莫不是给盲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阶识别。先滤除乐器的音色包络,得到基频,就是对应“哆来发嗦啦西”,按不同基频去触发不同的震动次数, ...

怎么能做到音阶识别? 我有个想法是 用声音传感器分辨声音,然后把信号输入单片机,再通过单片机把信号输出给10个马达,然后加一个驱动电路控制马达。 但是声音传感器只能分辨有没有声音,没办法分辨出音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按键里装振动马达,由对应的音符控制

但是没有传感器可以分辨相应的音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按键里装振动马达,由对应的音符控制

我也是这么想,但是用什么传感器或者什么东西识别音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是说不同的按键输出不同的震动?

就是想做个东西,它能听一首歌(钢琴曲),然后根据不同的音符发出不同的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很复杂,很难实现。 不仅有基本音调,而且还有谐波。

就是识别歌曲音符那一块很难弄对吧?

网友C:
是的,正确识别乐器音阶是很难的,就像某些mp3转midi软件一样,需要复杂运算的程序处理无法用简单的个把芯片完成。

网友F:
单片机解决

网友G:
可以做大,用STM32 的I2S总线+一个音频ADC,进行解码音频,再用FFT频谱分析,找出音符震荡频率,进而输出对应的按键

网友H:
你把音乐频谱的输出信号放大输送给震动器就行!按你要的分频,想分100个都没问题!

网友I:
感觉像助听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