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级别的模拟电路 求分析

楼主:
如图,输出是200KHZ的正弦波小信号,经过变压器隔离耦合后输入到运放电路,求模拟大神分析,输出OUT和输入Vin的关系

模拟电路图

模拟电路图

网友A(2020-08-04):
这不是什么大神级电路,反馈回路都看不清楚,只看明白U1(就是最上面那个运放)是一个1倍增益的放大电路,其它就不知道了
下载一个Multisim,对着电路画好,进行仿真就知道结果了
这个软件仿真还是可以的
运放如果有对应的型号就用对应的型号,如果没有就用LF353,不要用LM358就可以了

网友B:
U1构成半波整流电路,电压加在U2同相输入端,提高了U2输入门限。。。。
这个电路应该是将200Hz正弦波转换为100Hz的单极性矩形波。

网友C:
LM6171 精密半波整流 opa4131 构成电压比较器 tl074构成电压跟随器

网友D:
都是什么时代了,很多东西要学会使用工具,不要人云亦云,通过仿真能看出的结果就多用用工具仿真人,

网友E:
这个是我从瑞典的公司设计的产品还原出来的电路图,有些地方还是不明白,所以发在上面请教了,图片的黄色是U1的输入3脚的波形,蓝色是U1输出6脚的波形,不知道为什么输出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