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型拉压传感器输出跳变问题

楼主(2020-08-04):
手上一款S型拉压传感器,现在作为压力传感器使用,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该传感器在输出时总是在跳变,传感器的的量程是0-500g,我设置的精度是两位小数,在没有压力时,并不是0.00,而是小数位总是在跳变,跟厂家的沟通说是让加电容滤波或者数字滤波,请问这个具体怎么加?加多大的?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A:
0-500g,测量精度0.5g就不错了。空测要补偿修正到0。楼主可以在论坛找个示例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00g,测量精度0.5g就不错了。空测要补偿修正到0。楼主可以在论坛找个示例参考。

是的,我也考虑是精度不够的问题,现在试试看保留一位小数看效果怎么样?或者干脆换一个200g的或者100g的,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00g,测量精度0.5g就不错了。空测要补偿修正到0。楼主可以在论坛找个示例参考。

是的,精度不够,如果要保留两位小数的话,精度得达到B级才行,而我这个要用到克以下的数据,所以比较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00g,测量精度0.5g就不错了。空测要补偿修正到0。楼主可以在论坛找个示例参考。

您说的这个空测补偿具体指的是什么?该怎么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个空测补偿具体指的是什么?该怎么做呢?

就是俗称去皮,加电必须能自动清0。称重示数0是相对0不是绝对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俗称去皮,加电必须能自动清0。称重示数0是相对0不是绝对0。

我现在是使用按键进行清零的,确实也是这个传感器的精度不够,但是像这个500G的传感器,小数部分比如要使用mg,确实达不到,按目前这个精度,只要超过150mg数字就会跳变,确实很难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俗称去皮,加电必须能自动清0。称重示数0是相对0不是绝对0。

自动清零的话这个需要修改程序吧,貌似更加复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动清零的话这个需要修改程序吧,貌似更加复杂了

如果选配其配套AD模块,后期处理数据要方便许多,厂家所说的电容滤波或者数字滤波都应该包含在AD模块中。后期处理得好应该能稳定显示两位小数。500g量程用12位AD转换也只能得到0.12分辨率。

楼主(2020-10-24):
引用 网友A:
就是俗称去皮,加电必须能自动清0。称重示数0是相对0不是绝对0。

去皮不都是通过按键来完成的吗?上电自动去皮的还没有见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选配其配套AD模块,后期处理数据要方便许多,厂家所说的电容滤波或者数字滤波都应该包含在AD模块中。 ...

是的,厂家所说的电容滤波和数字滤波都包含在它这个变送器模块里了,就是主要实现放大功能并去除干扰的这个变送器模块里了,这一点已经向厂家求证过了,这个传感器也不便宜,不过不能满足我的需求,所以不我已经更换了传感器,并把AD模块更快为HX711了,效果还是比之前的好多了,谢谢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