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飞机黑匣子,原来长这样

楼主(2020-08-04):
今天献宝,给大家秀一下FA2100座舱语音记录器的拆解。先说一下背景,大概就是在某个垃圾场捡到的,本着研究的性质拆解来看看内部构造,原本并没想着去记录过程,就只是草草的拍了几张照片,不少资料都是去查的,本人对电路不熟,如果下文有错的地方,还请各位业内人士不吝赐教。
开始之前先回答两个问题,为什么黑匣子是橙色的?为什么会叫做黑匣子?
颜色问题大家都猜得到,橙色有更高的辨识度,方便寻找和定位,毕竟储存的是非常重要的飞行数据。
至于为什么被叫做黑匣子,有一种比较广泛认可的说法是因为工作原理比较简单,只需要输入数据就行,至于内部发生了什么无从得知,有点类似于“盲盒”。

然后还有人会问我,我拆的这个是不是失事飞机掉下来的→_→
如果真是失事飞机掉下来的。那么此时此刻这个黑匣子应该长这样:

或者是这样↓

所以说放心吧,这是一个正常退役的黑匣子。
接下来,咱们再来做一点额外的功课,否则一会儿看拆解会有点云里雾里。
飞机上的黑匣子主要有两个—FDR和CVR。

上为FDR,下为CVR
Flight Data Recorder(FDR),中文一般叫飞行数据记录器,主要是记录飞机飞行过程中各项指标参数数据的设备。一般说黑匣子大部分都是指的FDR,是空难调查中最重要的直接证据。
Cockpit Voice Recorder(CVR),中文一般翻译为座舱语音记录器。用人话说就是个录音机,用来记录无线电通话和飞行员之间的对话以及环境声音的。
比较遗憾的是这次拆的不是FDR而是CVR,所以看上去比较简陋。
CVR整体主要分为三部分,FDAU,CSMU和定位信标。
Flight Data Acquisition Unit (FDAU),翻译过来应该是飞行数据收集单元,就是有方正棱角的底座部分,用来和飞机相关数据总线通信获取相应数据并编码。
Crash-Survivable Memory Unit,中文应该叫事故数据存储单元,就是上面的橙色圆柱体,是真正用于存储数据的地方,整个黑匣子70%的重量都在上面。
最后固定在CSMU上的小圆筒是水下定位信标 (Underwater Locator Device) ,遇水后会自动启动发出定位信号。

做完功课以后来大致了解一下这次拆解的型号。这是一款来自于L-3 Communications的CVR,型号FA2100。外观就是图片中的样子:

东西看上去不大但是分量却十分的感人,而且主要重量都在凸起的CSMU上。

根据这款CVR的设计参数,它的工作温度可以从-55℃到70℃,同时可以承受:
5000磅的重压
1100℃的一小时持续高温
260℃下十小时的持续高温
3400G的加速度撞击
而不丢失任何的数据,总的来说就是一个超强悍的优盘没错了!
至于里面到底有什么,下面就开拆!

首先卸掉保护维修端口的保护盖,然后卸掉周围用来固定CVR本身的螺丝。

把螺丝统统卸掉,见一个拧一个,一点也不慌。

拆到最后发现需要先取下CSMU才能继续取下FDAU的顶盖,于是拧下4个巨大的螺栓,垂直抬起后取下连接电缆就能将整个CSMU取下。

本人家里只有普通的精密工具,没有这种尺寸的扳手,废了好大劲才取下来,手疼死了。取下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两个TI的DSP,这个放到一会再说,先继续拆。

将顶盖抬起取出放到一边,取下固定PCB的螺丝,就可以将整块底板取出来了。整块板看着比较脏,实际上挺干净的,全部都进行了打胶处理,不过看着更像是某种树脂,至于打胶的原因我想我不说应该也都心里有数了吧!
接口部分还有几片板子没拆,继续拆另一半……

侧面看是有两块板子,底下还有点别的。于是继续拧螺丝……

取下第一块板,上面基本上都是一些逻辑电路,中间是主控。

第二块板应该是负责供电的没跑了,这个我还是多少能看出来的。

这是贴在侧面面板上的电容(?)应该没认错吧?

电源板的另一面果然还有东西,不过基本上也是供电相关的电路。同时还有一个很可爱的环形变压器,考虑到这玩意能同时工作在28V直流和115V交流电下,这也不奇怪。

所有板子无一例外,都做了彻底的打胶处理,基本上不会受到液体的损害,同时板与板之间都是采用连接器连接,方便维护和更换。

接下来是重头戏,拆CSMU。考虑到生产日期为上世纪末,所以采用固态记录的可能性比较大。

撕掉底下的减震泡棉,又出现了四个很大的螺钉,于是又费了好大劲才全部取出来……
小尾巴上有手写的序列号。和贴纸上的一样。应该是全手工组装校准调教的没跑了,特种设备用心程度就是不一样啊。

摘掉底盖,基本上就可以肯定这款用的固态介质记录了。周围一圈应该是隔热层和减震材料,顶上黑色的应该也是,不过材质貌似不一样。
用手抠了一下,感觉应该是某种石棉和泡沫的混合物,很轻。大致作用基本上就是隔热跟减震了。

不得不说这玩意体积比我想象中的要小很多。取出来以后内部基本上就没有能取出来的东西了,都是黑色的泡棉。

为了保护这个圆筒真的是煞费苦心,可见里面东西的重要性。
二话不说直接上螺丝刀,拧下圆筒上的所有螺丝。就可以分离顶盖了。

内部不出意外是多层堆叠的结构。通过4个柱子和螺丝紧紧固定在一起。
左边是主控,右边是FLASH。好了到了无奖竞猜环节,这个黑匣子用的FLASH来自哪一家?
揭晓答案:

供应商花落Intel。
讲真,我个人还是有点意外的,竟然是Intel的颗粒。

不管怎么样,全部拆了,然后一字排开,还是有点壮观的。
看标签上的日期应该是1998年的第21周组装,而颗粒本身是97年产,是Intel产品线中一款还不错的SLC颗粒。

那个年代能做到10000次擦写应该算是不错的水平了。工作温度从0℃到70℃,应该是宽温的颗粒。
不过顶盖上有个182℃的贴纸,意思是内部温度到182℃里面的数据就很危险么,不是很清楚了。

最后看看用的是什么主控。不出我所料是个定制的芯片,看来再利用整个模块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来算一下整个模块总的容量,8x15就是120MB,记录4个30分钟的音频,基本上就是1分钟消耗1MB的样子?

最后再倒回这张图,中间两个TI的芯片就不说了,应该是用来处理模拟的麦克风信号的,一颗芯片负责两个通道,DSP左上角和右下角的两个黑色的芯片应该是DSP用的DRAM缓存。
中间贴了贴纸的应该是FDAU的主控,来自QuickLogic(快辑),本质跟现在用的FPGA差不多,是一种高度客制化的ASIC,不过灵活性没有FPGA高,个人理解就是一个专门定做的芯片。
除此以外还有几个主要的芯片也是QuickLogic制造,应该是应用了一整套的方案。

之前还考虑过要不要去收一套维修工具来读一下里面的信息,后来上网一查最便宜的报价都是在4w美金左右,我想那还是直接拆了吧。

拆解完的残骸就这样了,其实这玩意本身结构并不是很复杂,给我的印象还是扎实的用料和一些细节上的设计,以后有机会想办法去搞个FDR来拆,固态的CVR还是简单了些。

网友A:
大开眼界,谢谢分享

网友B:
看了这个,涨姿势了!

网友C:
很有意思的东西,第一次见到。

网友D:
全是芯片。看不懂

网友E:
大开眼界,不然长啥样都有不知道,军工产品做工就是不一样

网友F:
真正大开眼界,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G:
从那里弄来的真是大开眼界了

网友H:
长见识了

网友I(2020-09-11):
谢谢分享,开了眼。不过那个“固定在CSMU上的小圆筒是水下定位信标”咋没拆一下呢?

网友J:
谢谢分享,终于满足了长久以来的好奇心。

网友K(2020-10-16):
这玩意儿要是掉海里还不得直接沉底,不是很难找到?

网友L:
满足了长久以来的好奇心。

网友M:
有生以来还是第ー次看到这玩意儿、很是好奇。

网友N:
大开眼界.

网友O:
长见识了,谢分享。

网友P:
怎么做到如果掉海里防水的?

网友Q:
满足了多年的好奇心,谢谢分享!

网友R(2020-11-24):
牛逼的固态啊

网友S:
着都能搞到,牛啊Q@

网友T:
真是大开眼界啊!不错!

网友U:
我一直以为真的就是个小小的黑盒子

网友V:
谢谢楼主的文章,终于看到黑匣子的真面目了。

网友W:
涨姿势了!

网友X:
牛 从哪搞来的?

网友Y:
大开眼界,终于看到黑匣子的真面目

网友Z:
这个厉害了,终于见到。话说能不能用读卡器直接读flash数据?

网友AA:
很详细的拆解,大饱眼福

网友AB:
一直以來~都認為黑盒子~~是把所有板子塞在一個四方形的黑色盒子裡~~

网友AC:
涨姿势了,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AD:
开眼长见识了  开眼长见识了

网友AE(2020-12-24):
看來裡邊有人啊,

网友AF:
都是Intel的存储芯片,结构有些复杂,电池什么材料的

网友AG:
终于见到黑匣子的庐山真面目了

网友AH:
大开眼界,终于看到黑匣子的庐山真面目,黑匣子不是黑色的。

网友AI:
内部做工确实有点过时了,   元件就打打胶,

网友AJ:
楼主厉害,长见识了!!

网友AK:
开眼界了,读出来说不定有重大信息

网友AL:
大开眼界,谢谢楼主。

网友AM:
谢谢分享,终于满足了长久以来的好奇心

网友AN:
大开眼界,楼主厉害

网友AO(2021-02-08):
开了眼界,至少晓得它长啥模样。

网友AP(2021-04-14):
开眼界了

网友AQ:
大开眼界,终于知道黒匣子长什么样子了,感谢分享

网友AR:
楼主看一下这个黑匣子发出的寻找信号是怎么样子的.

网友AS:
长见识了...

网友AT:
这个有点牛

网友AU:
信标的供电是在信标内部的吧?这么小的一个东西居然还带有能在水下供电 一个月的电量?

网友AV:
第一次见到,以前就听说是红色的,今天终于看到实物了

网友AW(2021-05-18):
不知道新的十万能买下吗?

网友AX:
今天算是在论坛里开眼界了。

网友AY:
引用 网友K:
这玩意儿要是掉海里还不得直接沉底,不是很难找到?

圆罐子上面固定的那个白管子就是音频信标,掉海里可以工作1周左右,如果到时间没找到就很难办了,你可以看AF447的记录片,为了找到黑匣子花了2亿欧元。

网友AZ(2021-07-01):
楼主牛批了,这也能弄到来拆!

网友BA:
大开眼界,感谢分享

网友BB:
我原来也以为是个整体密封,老沉老沉,多么厚实的盒子

网友BC:
引用 网友P:
怎么做到如果掉海里防水的?

不是说打胶放水了吗?

网友BD(2021-10-25):
大神拆机,我观看,

网友BE(2021-12-03):
开眼界了,终于见识到黑匣子内部了,好东东,感谢分享!!!

网友BF:
温度应该是华氏温标

网友BG:
我以为黑匣子这么重要的东西,会用镁铝合金钛合金什么的一体成型设计,没想到就是用铁板弯出来的

网友BH(2022-01-02):
怎么不用硬性的材料呢,

网友BH:
不是军工颗粒,军工颗粒的话应该是陶瓷类型的集成芯片,这个是商业级里比较高的那种。

网友BI:
大开眼界,谢谢分享!!

网友BJ:
大开眼界,终于看到黑匣子的庐山真面目

网友BK(2022-02-16):
大开眼界,长见识了,虽然是上世纪的东西但感觉工艺水平还是很高。

网友BL:
楼主知识储备相当丰富,值得学习

网友BM(2022-04-12):
水下定位信标呢?拆开看看啊

网友BN:
这个涨见识了,想不到是这样的

网友BO(2022-05-24):
大开眼界,牛牛牛

网友BP:
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谢谢分享。

网友BQ:
开眼界了,从来没见到过里面什么样。谢谢

网友BR:
相当有学问,从未见过内部结构

网友BS:
百慕大海底这种东西一定很多,

网友BT(2022-06-23):
引用 网友AF:
都是Intel的存储芯片,结构有些复杂,电池什么材料的

那是个电容...........

网友BU:
长见识了!感谢!

网友BV(2022-10-12):
收藏价值比较高,不过也大开眼界了

网友BW:
牛逼 长见识

网友BX:
以为黑匣子是黑的原来是橙色的长见识了。

网友BY(2022-12-10):
多年的好奇心满足了

网友BZ:
大开眼界,学习了。

网友CA:
长知识了

网友CB:
长见识了,不错

网友CC:
不是黑盒子吗,咋是个橙黄色的

网友CD(2023-05-13):
谢谢楼主,学习了,第一次见,真的长见识了。

网友CE:
大开眼界,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CF:
感谢分享,第一次见,涨知识了!

网友CG(2023-08-05):
这也叫爆炸炸不坏的黑盒子?有点假,大开眼界

网友CH(2023-12-16):
主要还是可靠性高,鼓励。

网友CI:
很好奇这个从哪里弄来的;

网友CJ:
引用 网友AI:
内部做工确实有点过时了,   元件就打打胶,

应该是为了防水浸蚀。

网友CK(2024-05-23):
这个拆解太厉害了,直接涨了不少见识!感谢!

网友CL:
保障数据完好。

网友CM(2025-06-05):
谢谢,确实让我涨姿势了

网友CN:
大开眼界

网友CO(2025-07-23):
大开眼界,不然长啥样都有不知道

网友CP(2025-11-25):
看上去集成度不够高啊!当时的技术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