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ic Blue魔幻灯泡酷玩和拆机

楼主(2020-08-04):
拆解篇

玻璃罩不是玻璃,而是类似于导光塑料,敲了多次都没敲碎,这个灯泡从手上掉到地上也不会碎。这么厚的塑料透光性还这么好,估计是添加了荧光之类的成分吧。

这是剪掉灯罩以后看到的铝基板上的LED贴片灯。其中三个RGB三色LED并联,同种颜色用一个驱动器驱动,具体可见最后附件原理图,外围一圈是4个一组的3并联暖白LED灯。第一个效果-暖白

暖白亮度调到252,总共是255个等级,从0~255通过PWM调节占空比进而调节亮度。

以上是252的亮度,看仔细了由于在摄像头下,可以看到一条条暗光,其实这就是一个周期内不亮灯的时间。如果把亮度调低你猜会怎么样?

这次把亮度调到110,你再看看那个暗光条所占的比例。

是不是比刚刚252亮度宽了不少,没错,就是因为PWM占空比调节导致的不亮灯时间在一个周期内变长,由于频率比较高,所以人眼看不出,但是摄像机不同。频率接近1/2ms=500Hz,具体可以看之后示波器数据。
第二个效果-彩色众所周知RGB三种颜色就可以组合成全彩,外面室外挂的全彩显示屏其实都是由一个个三色LED灯构成。

同样这个灯泡也是一个道理,通过三色LED不同的亮度组合成千上万种不同的颜色。

红紫 RGB=97:22:22下面亮度调的低一点再来看看

可以看出,只有蓝色的LED亮了

同样根据左边的RGB三色,右边实物只有红色和蓝色LED亮4个等级(一共255等级,跟亮度有关)

只有红色

下面把G点引出来结合示波器观看 G点255级

G点126级大概一半亮度,查看示波器占空比大概50%

G点0级,占空比100%,为什么100%而不是0等下看下原理图就知道了至此应该大家都知道了这个灯泡的调色原理,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就是算法做的特别好。至于其中还有一个DISCO模式,应该就是跟LED三色音频指示器一个原理吧。这个模式挺好,我想买12只装着家里客厅吊顶一圈,那么问题来了,如果12个Magic Blue同时开启DISCO模式,是不是需要12个iphone了。虽然软件有建分组功能,不过貌似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群组控制只提供了开和关,不知道官方有没有解决方案。

附件:

博通BK3431芯片

芯片采用的是博通的BK3431,是一款集成蓝牙的MCU。上图是网路上找的最小系统图,下面主要讲解一下LED驱动部分原理。

这个是铝基板上的电路图,暖白是三组并联。其他三组分别是蓝、红、绿。电源板过来是V+ =+15v,VCC=3.3V由HT7533-1稳压而来

这是我画的其中绿色那一路的驱动电路,采用A25HB(KI2302DS)N沟道场效应管驱动。当P3.4管脚置高电平(3.3)时,MOS管导通,绿色一路LED点亮。通过PWM控制周期内导通时间达到调节绿色亮度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图中的J3Y 三极管,此三极管是做一个限流保护作用,三极管基极电压根据的是反馈电阻R1的通过电流,假如三极管导通Vbe=0.7,那么通过R1的电流为70mA,也就是说当电流大于70mA时,三极管将被导通进而把MOS管栅极电压拉低从而起到限流保护作用。

同理,暖白的反馈电阻则采用R2和R3并联取得大约2.9欧姆,根据计算得到整支路限流241mA左右,也就是说全部12只暖白LED,每只平均限流电阻是20mA,超过这个值也会起到保护作用。

看了原理图再来回头看看刚刚示波器测的G点为什么是全部亮电压是1.8v,因为MOS管导通,该点其实是Vds。反过来绿色LED全部灭的时候电压8.14v,虽然此时MOS管未导通,但是漏极还是接着电哦。

总结:
此灯泡,小而精悍。光从这个APP的功能都已经让人爱不释手,集成多重模式可调,是一款非常不错的科技新颖小灯泡。当然也有不足,尤其是板子上的松香也不清洗一下,让人不堪入目,可能跟这个是试样有关系吧。还有就是采用蓝牙的方式感觉局限很大,多个组合控制问题?距离问题都有待解决,说是有30米距离,但是我亲测走廊不足10米。最后感谢eeworld提供的实物换来我拆机学习机会,也跟大家一起分享,如有错误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调闪烁频率也是一种调光方法,这也是灯里面用贴片式发光二极管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