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一下各位带佬,想要实现按下开关3s后再实现某一项功能,编程思路是什么啊

楼主(2020-08-04):
我的老师给了我一个编程任务,需要按下开关3s后再实现某一项功能,请问编程思路是什么啊,如何将单片机的计时器与按下开关3S结合起来啊

网友A:
判断开关是否按下,如果确实按下,启动定时器:TR置1;3s定时时间到,查询或中断方式启动实现某功能。

网友B:
三秒比较长,先设一个定时器,开中断,设一个内存全局变量,每次中断变量加1,主程序查询变量值,当变量大于某个值时执行特定功能。

网友C:
开启一个100MS中断一次的定时器,里面一个变量自加,按下按键自加变量清0,当自加变量变为》=30,即3S时到了。此时执行要想执行的任务即可。

网友D:
先设一个定时器,开中断,设一个内存全局变量,每次中断变量加1,主程序查询变量值,当变量大于某个值时执行特定功能。

网友C:
思路:程序开启一个1MS的定时器,定义一个变量,每次定时器中断即自加1。当按下热键即对变量清0,当变量自加到3000即为3MS时间到了。

网友C:
程序开启一个1MS的定时器,定义一个变量,每次定时器中断即自加1。当按下热键即对变量清0,当变量自加到3000即为3MS时间到了。

网友E:
#define KEY_TIMEOUT_MS        3000
#define KEY_PRESSED  1 //按键按下
#define KEY_RELEASED 0 //按键释放

unsigned char isTimerRunningFlag = 0;
unsigned int SysTickCnt = 0;
unsigned int OldSysTickCnt = 0;
unsigned char KeyStatus = KEY_RELEASED;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_ms)
{
        unsigned int TickTmp = GetSysTick();
        while(GetSysTick()-TickTmp < T_ms){}
}

unsigned char keyPressed(void)
{
        //自己绑定到按键IO上,当有按键按下时,返回真,否则返回0
}

unsigned int GetSysTick(void)
{
        //自己完善定时任务,开启一个定时器,让其1ms产生一次中断,在中断里调用:SysTickCnt++;
        return SysTickCnt;
}

void main(void)
{
        //按键初始化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检测按键按下,启动计时
                if(keyPressed() == 1 && KeyStatus == KEY_RELEASED)
                {
                        delay_ms(20);//消除按键抖动
                        if(keyPressed() == 1)
                        {
                                KeyStatus = KEY_PRESSED;
                                isTimerRunningFlag = 1;
                                OldSysTickCnt = GetSysTick();
                        }
                }
                //检测到按键释放,关闭计时
                if(keyPressed() == 0)
                {
                        KeyStatus = KEY_RELEASED;
                        isTimerRunningFlag = 0;
                }

                //检测按键保持时长是否超过3秒
                if(isTimerRunningFlag == 1)
                {
                        if( (GetSysTick()-OldSysTickCnt) > KEY_TIMEOUT_MS )//3000ms超时
                        {
                                //在这里写入你想实现的功能
                                //do something

                                /* 清除定时任务,保证一次按键只执行一次*/
                                isTimerRunningFlag = 0;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E:
#define KEY_TIMEOUT_MS        3000
#define KEY_PRESSED  1 //按键按下
#define KEY_RELEASED 0 //按键释放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开启一个1MS的定时器,定义一个变量,每次定时器中断即自加1。当按下热键即对变量清0,当变量自加到300 ...

谢谢!

网友F:
设置一计数(定时)器按下开关时开始对MCU时钟计数,将3s及你的MCU时钟周期计算出所需要的脉冲数,当按下开关,该计数器到达所需要的脉冲数时就去实现那需要的功能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