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74hc595驱动8段数码管怎么显示带小数点?

楼主(2020-08-04):
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X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sbit jian=P1^6;//设置
sbit jia=P1^7; //加
sbit md=P3^0;//减
sbit ss=P3^7;//        闪烁位
sbit CLK=P2^4;        //11脚
sbit DAT=P2^5;        //14脚
sbit RCLK=P2^6;        //12脚
sbit A1=P2^0;
sbit A2=P2^1;
sbit A3=P2^2;
sbit A4=P2^3;

uchar code 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80}; //共阴数据码管段码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SW;  //全局变量

void ys(uint x)        //延时函数
{
        uchar i,j;         //定义两个变量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595(unsigned char word)//写数据
           {
         uchar c,x;
         x=duan[word];
        for(c=0;c<8;c++)
                {
                        CLK=0;
                        DAT=x&0x80;
                        x<<=1;
                        CLK=1;
                }
        RCLK=0;
        RCLK=1;
        }

void weih(uint a,b,c,d)
{
        A1=a;
        A2=b;
        A3=c;
        A4=d;
}

void xs(uchar h, m)                         //显示函数
{
        uchar h1,h0,m1,m0;      //定义局部变量时分的个位与十位

        h1=h%10;                                //分离出时的十位
        h0=h/10;                                //分离出时的个位
        m1=m%10;                                //分离出分的十位
        m0=m/10;                           //分离出分得个位

        weih(1,1,1,1);
        ys(15);

        weih(0,1,1,1);
        write595(h0);
        ys(15);

        weih(1,0,1,1);
        write595(h1);   //在这一位数码管上相一致显示小数点怎么实现?
        ys(15);

        weih(1,1,0,1);
           write595(m0);
        ys(15);

        weih(1,1,1,0);
        write595(m1);
        ys(15);

}

void ajjc()
{
        xs(SW,14);
        if(jia==0)
        {
                ys(5);
                if(jia==0)
                {

                        SW++;
                        if(SW==100)
                        SW=0;
                        while(!jia)
                        {xs(SW,14);}
                }
        }

        if(jian==0)
        {
                ys(5);
                if(jian==0)
                {

                        SW--;
                        if(SW==-1)
                        SW=99;
                        while(!jian)
                        {xs(SW,14);}
                }
        }
}

void main()
{

        while(1)
           {

                //xs(SW,14);        //调用显示函数
                ajjc();
            }

}

网友A:
一般写入595的数据最高位就是小数点

网友B:
一般正常情况数码管的小数点接595的最高位,如果是共阴数码管 ,写入595的数据最高位为1,就点亮小数点了,如果是共阳数码管 ,写入595的数据最高位为0,就点亮小数点了。

楼主:
不用595的话这样就可以显示带小数点

P1=duan[h0]&0x7F; //显示小数点

用595就不会了,怎么能显示带点的,例如  ‘’5.‘’

楼主:
不用595这样就可以显示带小数点的

P1=duan[h0]&0x7F; //显示小数点

用595就不会了,例如想显示 ‘5.’ 该怎么弄

网友C:
595驱动8段数码管加小数点与8个IO口驱动的代码区别不大。给你一个示例,设置时间有小数点提示。

#include<reg52.h>
#define key_S 15                                        //宏定义短按(约15ms)
#define key_L key_S*35                        //宏定义长按(约500ms)
#define key_I key_S*27                        //宏定义长按连+/-间隔(约120ms)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ER = P3^2;    //数据输入
sbit SCK = P3^3;    //串行移位时钟
sbit RCK = P3^4;    //锁存器时钟
sbit key0 = P3^5;
sbit key1 = P3^6;
sbit key2 = P3^7;

uchar code table[]={//共阴数码管段码"0~f-."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40,0x80};
uchar data dis_buf[]={0,0,0x40,0,0,0x40,0,0};

char sec=0,fen=0,shi=12;
uchar num=0,KeySec;

void delay1ms(uint z)
{
        uint x,y;
        for(x = z;x>0;x--)
                for(y=115;y>0;y--);
}
void hc595(uchar Data)
{
        uchar i,j;
        j=Data;               //74HC595的数据串入并出子程序
        for(i=0;i<8;i++)
        {
                j<<=1;
                SER=CY;                        //从进位标志位读取溢出
                SCK = 0;
                SCK = 1;
        }
   RCK = 0;
   RCK = 1;
}
void key()
{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0;
        if(!key0||!key1||!key2)
        {
                time++;
                if(time>key_L)//长按有效
                        time=key_I;//连+/-间隔
                if(time==key_S)//短按消抖
                {
                        if(!key0)//调整时、分、秒
                        {
                                KeySec++;
                                if(KeySec>3)
                                {
                                        KeySec=0;
                                        num=0;
                                }
                        }
                }
                if(time==key_S||time==key_L)//短按消抖或长按连+/-
                {
                        if(!key1 && KeySec!=0)//++
                        {
                                switch(KeySec)
                                {
                                        case 1: shi++;if(shi>23)shi=0; break;
                                        case 2: fen++;if(fen>59)fen=0; break;
                                        case 3: sec++;if(sec>59)sec=0; break;
                                }
                        }
                        if(!key2 && KeySec!=0)//--
                        {
                                switch(KeySec)
                                {
                                        case 1: shi--;if(shi<0)shi=23; break;
                                        case 2: fen--;if(fen<0)fen=59; break;
                                        case 3: sec--;if(sec<0)sec=59; break;
                                }
                        }
                }
        }
        else time=0;
}

void display(void)
{
        static uchar i=0;
        P2=0xff;//位码清0
        if((KeySec==1&&i==6)||(KeySec==2&&i==3)||(KeySec==3&&i==0))
                hc595(dis_buf[i]|0x80);//送段码加点
        else hc595(dis_buf[i]);   //送段码不加点
        P2=~(0x01<<i);//送位码
        i++;
        i%=8;
}
void Timer0Init(void)                //20毫秒@12.000MHz
{
        TMOD=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E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B1;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ET0 = 1;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key();
                display();
                delay1ms(1);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L0 = 0xE0;
        TH0 = 0xB1;
        num++;
        if(num>=50)
        {
                num=0;
                sec++;
                if(sec>=60)
                {
                        sec=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
                }
        }
        dis_buf[0]=table[sec%10];
        dis_buf[1]=table[sec/10];
        dis_buf[3]=table[fen%10];
        dis_buf[4]=table[fen/10];
        dis_buf[6]=table[shi%10];
        dis_buf[7]=table[shi/10];
}

楼主:
引用 网友C:
595驱动8段数码管加小数点与8个IO口驱动的代码区别不大。给你一个示例,设置时间有小数点提示。

感谢楼上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