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语言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
我是单片机小白,刚开始“鹦鹉学舌”照抄课程上面的C语言,但是出现了这么一个错误提示,是啥意思?怎呢解决呢?先谢谢了

网友A(2020-08-04):
还有,就是每行语言后边打不上汉字?全是?????
怎么样才能用汉语标注啊

网友B:
光看这个错误报告,我看不出来问题在哪里,但是看你的代码,发现while(1)后面差了个分号,估计这就是问题所在

网友C:
while(1)----> while(1);
少个分号;

网友D:
while(1)后面少了分号

网友E:
要打汉字得用注释符号  // 或者 /**/用法:
//一行汉字
/*
一段汉字
一段汉字
一段汉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每行语言后边打不上汉字?全是?????
怎么样才能用汉语标注啊

要打汉字得用注释符号  // 或者 /**/用法:
//一行汉字
/*
一段汉字
一段汉字
一段汉字

网友F:
21行提示}附近语法错误。while(1);语句需要加;结束

网友A:
好的,谢谢各位大神。马上去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要打汉字得用注释符号  // 或者 /**/用法:
//一行汉字
/*

我打了双斜杠,//后边全是????

网友A:
还真是差了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每行语言后边打不上汉字?全是?????
怎么样才能用汉语标注啊

菜单栏,单击“Edit”编辑菜单,打开Configuration选项,选择Editor,在这个选项有个Encoding选项,可以设置Chinese GB2312

网友H:
while后面可以写要执行的语句,如果是语句段可以用大括号括起来,也可以是一个语句,但要记得加分号结束,如果无需执行语句,记得打一个分号。所有符号都应在英文输入法下敲。另外,为了保证程序的美观,大括号等一般采取对齐形式,后面也好检查,刚开始学就要养成良好的习惯。方法:先打一对大括号,在中间敲两次回车键,再在中间一行敲一次Tab键,然后写程序。

网友I:
你少了个分号

网友J:
我还是倾向于加{}

网友K:
有些编译器会对;进行警告,建议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每行语言后边打不上汉字?全是?????
怎么样才能用汉语标注啊

将MDK的编码设置为chinese2312(Edit>Configuration>Editor>Encoding),这样就能够正确显示中文了,然后再把编码格式改为Encode in ANSI,这样就完成了编码格式的转换。

网友M:
显示汉字用//后变绿可注释

网友N:
有些老keil版本不支持文字输入;你先看下你版本;
这是正常注释样子:

网友O:
while(1)那句少了 ;

网友P:
while(1)后面差{}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我打了双斜杠,//后边全是????

设置一下编码方式为简体中文,具体设法,可以百度一下,我就不直接说了。

网友Q:
语法错误,楼主多检查检查

网友R:
你看一下定义的宏是不是句尾多加了分号

网友S:
在Keil工程里面给程序加注释,发现如果直接往工程里粘贴的话,粘贴到工程的全是乱码 现在可以看到,粘贴到工程的都是乱码 找到Keil的菜单栏,单击“Edit”编辑菜单 在编辑菜单下拉菜单,单击选择Configuration选项,打开Configuration选项 在弹出的设置对话框,单击选择Editor选项,在这个选项有个Encoding选项,修改这里就可以了 在这个选项有个Encoding选项,在里面设置Chinese GB2312就完成设置了。 设置完成以后,单击“OK”退出设置即可 现在再次粘贴一次,发现就不会出现乱码了,说明修改成功

网友T:
每条C语言的语句都是要“;”结束的,你的程序里while(1)后面没有任何的东西。

网友U: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每行语言后边打不上汉字?全是?????
怎么样才能用汉语标注啊

字体编码设为GB2312

网友V:
while(1)后面需要有分号,或者加个{}也可以

网友W:
while(1)后面需要有分号,或者把while循环放在全部待循环的上方

网友X:
少了冒号咯。。。。。。。。。。。。。

网友Y:
while(1)后面少了个分号。

网友Z:
}前一句的标点符号不对

网友AA:
//注释,缺个;

网友AB:
while少了一个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