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数字滤波?是一个模型?还是一个方法?或者具体到电路里是什么?

楼主(2020-08-04):
数字滤波具体指的是什么?是一个模型?还是一个方法?或者具体到电路里是什么?

网友A:
这个是数字信号处理领域,简单的说就是通过软件对输入/采集的数据进行滤波
如果采集信号是模拟信号接口,则AD采集之前涉及到模拟滤波器,高通低通以及带通,甚至限幅
如果采集信号是数字信号接口,则涉及到‘方法’
至于模型,智商不足,难以解释这么宏大的概念。。。

网友B:
数字滤波,就是通过一定的计算或判断程序减少干扰在有用信号中的比重。

网友C:
给你十大数字滤波,你肯那个理解透彻点。其实就是通过算法吧干扰项去掉或者说干扰项影响降到最低

网友D:
我理解成一种算法,一种可以优化信号的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十大数字滤波,你肯那个理解透彻点。其实就是通过算法吧干扰项去掉或者说干扰项影响降到最低

好的,多谢,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