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和micro充电头二选一电路。当同时插入TYPEC和MICRO充电头时。只有MICRO才能给...

楼主:
typec和micro充电头二选一电路。当同时插入TYPEC和MICRO充电头时。只有MICRO才能给充电电路供电。这个有没有优化的空间?这图是否存在隐患

网友A(2020-08-04):
1. Q1和Q3这两个PMOS的2,3脚都反了吧?
2. 很显然同时插入时,tpyec优先级高。要改成micro优先级高,得改下二极管走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Q1和Q3这两个PMOS的2,3脚都反了吧?
2. 很显然同时插入时,tpyec优先级高。要改成micro优先级高,得改 ...

我怎么分析的是MICRO优先级更高呢  同时插的时候  TYPEC都没有输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Q1和Q3这两个PMOS的2,3脚都反了吧?
2. 很显然同时插入时,tpyec优先级高。要改成micro优先级高,得改 ...

PMOS二极管的方向是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Q1和Q3这两个PMOS的2,3脚都反了吧?
2. 很显然同时插入时,tpyec优先级高。要改成micro优先级高,得改 ...

MICRO有电的时候  Q1栅极是高啊  李工

网友A:
关键是D1,假如没有D1二极管的话,当同时插入时,Q2和Q4均导通,其中Q2的3脚为低电平,Q4的1脚为高电平,但现在由于D1的引入,Q4的1脚会被Q2的3脚拉低,这样Q4就会截止,相应的,Q1导通,Q3截止,所以通过type C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D1,假如没有D1二极管的话,当同时插入时,Q2和Q4均导通,其中Q2的3脚为低电平,Q4的1脚为高电平,但 ...

谢谢李工  这个问题我本来不该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