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教,一个单片机该如何同时控制多个电机呢?可以不通过电机模块吗?

楼主(2020-08-04):
我买的普中51单片机,教程里的电机课程是把电机连线到步进电机模块,但电机模块只有一个,该如何同时控制多个电机呢?
比如要控制两个或者四个电机,一个单片机够吗?该如何控制呢?谢谢指点

网友A:
单片机一次只能执行一个指令,所谓的5轴联动也是各个轴分别运动造成的视觉连贯,参考
参考这些->
(手工把点替换成.)
mp.weixin点qq点com/s/82LEJib-L408jl5T9HTtPQ
marlinfw点org
brsenham算法
你可能会得到灵感

网友B:
转换一下思路也可以,基本上四根控制线不能动了,可以在电源线上设置一个开关。这样控制哪个电机就打开哪个电机的电源,就可以起到分开控制多个的目的。

网友C:
如果1个接口控制多路电机,驱动板只有一个的情况下,需要在输出接多路开关,然后控制,没有实际操作过,不太适合多路并行运动和对时间要求比较高的电机运动

网友D:
不通过模块就要加三极管否则可能驱动电流不足电机不转

网友E:
很简单呀,分时间控制就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