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9 Keil编译器仿真RtThread RealTime STM32F103R6_系列002_动态线程跑马灯

楼主(2020-08-04):
一,打开文件(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如下图1所示)
图1

二,调整原理图大小,适合可视,另存工程文件。(如下图2,3,4所示)
图2

图3

图4

三,点击Source Code标签。(如下图5所示)
图5

四,编辑main.c Proteus8.9 VSM Studio Keil编译器仿真RtThread RealTime STM32F103R6_系列002_动态线程跑马灯 (如下图6所示)

五,Main.c 代码: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rtthread.h>

#ifndef RT_USING_HEAP
        static struct rt_thread led_thread;
        static char led_thread_stack[256];
#else
        static rt_thread_t led_thread;
#endif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led_thread_entry(void * parameter) {
        while(1) {
                LED0=1;
    LED1=0;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4, 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rt_thread_mdelay(500);
                LED0=0;
    LED1=1;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4, GPIO_PIN_SET);
                rt_thread_mdelay(500);
        }
}

int main(void)
{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初始化程序
        RCC_Configuration(); //时钟设置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USART1_Init(2400); //串口初始化(参数是波特率)

    LED_Init();
          printf("%s", "  --------");
        #ifndef RT_USING_HEAP
                        rt_err_t rst;
                        rst= rt_thread_init(&led_thread,
                                                                                                "ledshine",
                                                                                                led_thread_entry,
                                                                                                RT_NULL,
                                                                                                &led_thread_stack[0],
                                                                                                sizeof(led_thread_stack),
                                                                                                RT_THREAD_PRIORITY_MAX - 2,
                                                                                                20);
                        if(rst== RT_EOK) {
                                rt_thread_startup(&led_thread);
                        }
                #else
                        led_thread= rt_thread_create("ledshine",
                                                                                                    led_thread_entry,
                                                                                                    RT_NULL,
                                                                                                    256,
                                                                                                    RT_THREAD_PRIORITY_MAX - 2,
                                                                                                    20);
                        if(led_thread!= RT_NULL) {
                                rt_thread_startup(led_thread);
                        }
                #endif
                 while(1) {
                         rt_thread_mdelay(100);
                }
}

六,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如下图6所示)
图6

七,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可见虚拟LED显示。 (如下图7,8,9所示)
图7

图8
图9

八,选择release,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如下图10所示)

图10

附件Proteus8.9 VSM Studio Keil编译器仿真RtThread RealTime STM32F103R6_系列002_动态线程跑马灯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需要进一步了解,请加入QQ群:976235464

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