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单片机定时器和按键实现,我不知道怎么用户C语言表示50%的亮度led灯

楼主(2020-08-04):
请大师们帮忙解答,
利用定时器,控制P1.4端口的LED灯亮灭周期是10毫秒。其中亮的时间能够在0.1毫秒至9毫秒之间变化,通过P3.4端口的按键来实现变化控制,只做加一操作,亮的时间开始是50% ,按下按键一次增加0.1毫秒,达到9毫秒后,再按加一操作就变成0.1毫秒,如此循环。

网友A:
用定时器做PWM即可,调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定时器做PWM即可,调占空比

其实我就是没写过,写不出来,把定时器做占空比这段吗?谢谢

网友B:
设置定时器中断时间0.1毫秒,用累加值与预设值进行比较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定时器中断时间0.1毫秒,用累加值与预设值进行比较即可。

亮的时间是50%怎么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亮的时间是50%怎么写?

50%?属于算数范畴,4.5毫秒

网友B:
可参https://blog.csdn.net/xianfajushi/article/details/81331101,如果设置中断时间0.1毫秒,那么,45次就相当于4.5毫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0%?属于算数范畴,4.5毫秒

50%是5毫秒吧!

网友C:
50%的亮度就是亮5毫秒,灭5毫秒,如此反复。如果低电平是亮灯,高电平是灭灯,那么就是让IO口输出5毫秒低电平再输出5毫秒高电平,如此反复。

网友D:
初始LED亮度50%,每按1次键增加1%,超过90%返回1%,如此循环。
#include <reg51.H>
sbit key=P3^4;
sbit LED=P1^4;
unsigned char count=50,num=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k;i>0;i--)
                for(j=110;j>0;j--);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
{
        if(!key)
        {
                delay(10);//消抖
                if(!key)
                {
                        count++;
                        if(count>90)
                                count=1;
                        while(!key);//松手
                }
        }
}
void Timer0Init()        //100微秒@12.000MHz
{
        TMOD= 0x02;                //设置T0自动重装模式
        TL0 = 0x9C;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9C;                //设置定时重载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T0中断
}

void main(void)
{
        Timer0Init();
        while(1)
        {
                keyscan();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num++;
        if(num>100)
                num=0;
        if(num>=count)
                LED=1;
        else LED=0;//低电平亮
}

楼主:
真心感谢,我一直写不出来,唉,能力太差!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真心感谢,我一直写不出来,唉,能力太差!

其实你不用写,你只需要看懂别人的例程
然后直接调用就好
都是直接调库就好,需要写的是你的逻辑功能部分,也就是你想实现功能的逻辑

网友F:
led渐变程序,百度一大把。看一下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