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单片机如何同时控制4个电机?已经控制三个了,剩下一个电机可以连接哪个接...

楼主:
这是单片机原理图:

这是已经写好的控制三个电机的程序:

请问控制这个电机不需要把电机连接在电机模块吗?为什么一个单片机能同时控制多个电机呢?

网友A(2020-08-05):
连接另外一个你没有使用的IO口即可。

网友B:
是因为不同的指令可以使锁存器不同的变化

网友C:
如果安排和设计的好的话,用3组P即可取得4个电机。

网友C:
或许用2组P就能实现控制4个五线四相步进电机用程序控制。

网友D:
可以把第四个电机连接P20.P31.P32接口,控制的应该是步进电机,通过IO口高低电平模拟出步进电机旋转所需的频率,理论上单片机的所有IO口均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