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好用的单片机]Stduino学习(十八)无源蜂鸣器模块

楼主(2020-08-05):
说明:
我们已经在第十六讲介绍过有源蜂鸣器,因此这里只介绍无源蜂鸣器。
无源蜂鸣器没有震荡源,因此需要通过脉宽调制(PWM)输入特定的方波电压信号来发声。PWM原理可在其他教程中查找,本系列主要介绍传感器。
演奏一首音乐,最重要的每个音的音调(频率)和节拍(时长)。
C调音符对应的音调频率如下图:(每两个音调频率相差

音调
音符
音调
1
2
3
4
5
6
7
C调低音
262
277
294
311
330
349
370
392
415
440
466
494
C调中音
523
554
587
622
659
698
740
784
831
880
932
988
C调高音
1046
1109
1175
1245
1318
1397
1480
1568
1661
1760
1865
1976

我们可以通过tone(pin,frequnce)函数来控制无源蜂鸣器的振动频率,利用delay()来控制节拍,利用noTone(pin)来终止振动。

实验目的:
控制无源蜂鸣器演奏《天空之城》。天空之城是C调,一拍为四分之一音符长度,每一小节为四拍。
黑点在上为高音,在下为低音,没有为中音乐。而每两个竖杠之间为一小节,每一小节共有四个四分之一拍。下面如果画了一条横线,则是四分之一拍的二分之一,即八分之一拍;画了两条横线,则是四分之一的四分之一,即十六分之一拍。音符后面的横线则是前一音符的延续。

器材:
Stduino UNO/Nano、杜邦线、无源蜂鸣器模块

电路连接:

代码展示:
#define C0 (2)

#define C1_LOW  (262)
#define C2_LOW  (294)
#define C3_LOW  (330)
#define C4_LOW  (349)
#define C5_LOW  (392)
#define C6_LOW  (440)
#define C7_LOW  (494)

#define C1      (523)
#define C2      (587)
#define C3      (659)
#define C4      (698)
#define C4S     (740)//C4#
#define C5      (784)
#define C5S     (831)//C5#
#define C6      (880)
#define C7      (988)

#define C1_HIGH (1046)
#define C2_HIGH (1175)
#define C3_HIGH (1318)
#define C4_HIGH (1397)
#define C5_HIGH (1568)
#define C6_HIGH (1760)
#define C7_HIGH (1976)

#define WHOLE (1)
#define HALF (0.5)
#define QUARTER (0.25)
#define EIGHTH (0.125)
#define SIXTEENTH (0.0625)

int tune[]=                 //根据简谱列出各频率
{
    C6,C7,

    C1_HIGH,C7,C1_HIGH,C3_HIGH,//
    C7,C3,C3,
    C6,C5,C6,C1_HIGH,
    C5,C0,C3,C3,
    C4,C3,C4,C1_HIGH,
    C3,C0,C1_HIGH,C1_HIGH,C1_HIGH,
    C7,C4S,C4S,C7,

    C7,C0,C6,C7,//
    C1_HIGH,C7,C1_HIGH,C3_HIGH,
    C7,C0,C3,C3,
    C6,C5,C6,C1_HIGH,
    C5,C0,C3,
    C4,C1_HIGH,C7,C7,C1_HIGH,
    C2_HIGH,C2_HIGH,C3_HIGH,C1_HIGH,C0,

    C1_HIGH,C7,C6,C6,C7,C5S,//
    C6,C0,C1_HIGH,C2_HIGH,
    C3_HIGH,C2_HIGH,C3_HIGH,C5_HIGH,
    C2_HIGH,C0,C5,C5,
    C1_HIGH,C7,C1_HIGH,C3_HIGH,C0,C0,
    C6,C7,C1_HIGH,C7,C2_HIGH,C2_HIGH,
    C1,C5,C5,C0,

    C4_HIGH,C3_HIGH,C2_HIGH,C1_HIGH,//
    C3_HIGH,
    C3_HIGH,C0,C3_HIGH,
    C6_HIGH,C5_HIGH,C5_HIGH,
    C3_HIGH,C2_HIGH,C1_HIGH,C0,C1_HIGH,
    C2_HIGH,C1_HIGH,C2_HIGH,C2_HIGH,C5_HIGH,
    C3_HIGH,C0,C3_HIGH,
    C6_HIGH,C5_HIGH,
    C3_HIGH,C2_HIGH,C1_HIGH,C0,C1_HIGH,
    C2_HIGH,C1_HIGH,C2_HIGH,C2_HIGH,C7,

    C6,C0,C6,C7,

    C6
};
float durt[]=                   //根据简谱列出各节拍
{
    EIGHTH,EIGHTH,

    QUARTER + EIGHTH,EIGHTH,QUARTER,QUARTER,
    QUARTER + QUARTER + QUARTER,EIGHTH,EIGHTH,
    QUARTER + EIGHTH,EIGHTH,QUARTER,QUARTER,
    QUARTER + QUARTER,QUARTER,EIGHTH,EIGHTH,
    QUARTER + EIGHTH,EIGHTH,EIGHTH,QUARTER+EIGHTH,
    QUARTER + QUARTER,QUARTER,EIGHTH,EIGHTH,EIGHTH,
    QUARTER + EIGHTH,EIGHTH,QUARTER,QUARTER,

    QUARTER+QUARTER,QUARTER,EIGHTH,EIGHTH,
    QUARTER+EIGHTH,EIGHTH,QUARTER,QUARTER,
    QUARTER+QUARTER,QUARTER,EIGHTH,EIGHTH,
    QUARTER+EIGHTH,EIGHTH,QUARTER,QUARTER,
    QUARTER+QUARTER+QUARTER,EIGHTH,EIGHTH,
    QUARTER,EIGHTH,EIGHTH,EIGHTH,QUARTER,
    EIGHTH,EIGHTH,EIGHTH,QUARTER,QUARTER,

    QUARTER,EIGHTH,EIGHTH,EIGHTH,QUARTER,QUARTER,
    QUARTER+QUARTER,QUARTER,EIGHTH,EIGHTH,
    QUARTER+EIGHTH,QUARTER,QUARTER,QUARTER,
    QUARTER+QUARTER,QUARTER,EIGHTH,EIGHTH,
    EIGHTH,EIGHTH,QUARTER,QUARTER,
    QUARTER+QUARTER,QUARTER,QUARTER,
    EIGHTH,EIGHTH,QUARTER,QUARTER,EIGHTH,EIGHTH,
    QUARTER+EIGHTH,EIGHTH,QUARTER,QUARTER,

    QUARTER,QUARTER,QUARTER,QUARTER,
    QUARTER+QUARTER+QUARTER,
    QUARTER+QUARTER,QUARTER,QUARTER,
    QUARTER+QUARTER,QUARTER,QUARTER,
    EIGHTH,EIGHTH,QUARTER,EIGHTH,EIGHTH,
    QUARTER,EIGHTH,EIGHTH,EIGHTH,QUARTER,
    QUARTER+QUARTER,QUARTER,QUARTER,
    QUARTER+QUARTER,QUARTER+QUARTER,
    EIGHTH,EIGHTH,QUARTER+QUARTER,EIGHTH,EIGHTH,
    QUARTER,EIGHTH,EIGHTH,EIGHTH,QUARTER,
    QUARTER+QUARTER,QUARTER,EIGHTH,EIGHTH,

    QUARTER+QUARTER+QUARTER

};

int Time = 2000;
int BUZZER = A0;

int length;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length=sizeof(tune)/sizeof(tune[0]);   //计算长度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for(int i=0;i<length;i++)
    {
        if(tune[ i]!=0)
        {
            tone(BUZZER,tune[ i]);
        }
        else
        {
            noTone(BUZZER);
        }
        delay(Time*durt[ i]); //这里用来乐曲速度。
    }
    delay(2000);
}

Stduino IDE是一款面向32位处理器快速入门学习的集成开发平台,目前已经支持Arduino_Core_STM32框架,集聚快捷、高效、免费、开源、易得于一身,软件还集成了GDB调试功能。
IDE当前支持的功能有:

  • GDB调试
  • 封装库下载安装
  • 代码自动补全提示
  • 中英文模式
  • UTF-8\GBK编码格式
  • 代码快速格式化
  • SWD\串口程序下载&调试(已验证)
  • DFU程序下载方式(待验证)
  • USB HID程序下载方式(待验证)
  • maple DFU程序下载方式(待验证)
  • maple DFU2程序下载方式(待验证)
  • MassStorage程序下载方式(待验证)

更多功能细节请登录图片上水印显示的网址进行了解

已经支持的芯片&板型列表:

  • Stduino UNO&Nano
  • Nucleo 144 boards
  • Nucleo 64 boards
  • Nucleo 32 boards
  • Discovery boards
  • Eval boards
  • STM32MP1 series coprocessor boards
  • Generic STM32F0 boards
  • Generic STM32F1 boards
  • Generic STM32F3 boards
  • Generic STM32F4 boards
  • Generic STM32H7 boards
  • Generic STM32L0 boards
  • 3D printer boards
  • LoRa boards
  • Electronic Speed Controller boards
  • Generic flight controllers
  • Garatronics boards
  • Midatronics boards

更多功能集成正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