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显示SD中的BMP TFT 续due气象站

楼主:
TFT是嵌入式可视化输出的重要原件UTFT库封装了 画圆,画方,画线等函数
大家是否发现用实例里面的方法显示图片会使内存紧张,没有灵活性

在研究了BMP结构体之后我做出了显示24、32位深bmp的方法
不懂结构体的可以百度自行搜查,直接上干货!

看过我上两篇帖子,有程序基础的朋友可以直接复制以下内容初始化一下tft sd。
void BMP_READ(const char *BMP_NAME,int BMP_SET_X,int BMP_SET_Y){
//图片名称(深层文件夹用/分级,具体见SD库),图片位置x,图片位置y
File myFile;
int x=-1,x_1,y=0;
int bmp[54];
int size_x;
int size_y;
int bmp_bit;
byte bmp_bit_r;
byte bmp_bit_g;
byte bmp_bit_b;
byte bmp_bit_empty;
myFile = SD.open(BMP_NAME);//100*75
if(myFile){
  for (int i=0;i<54;i++){
    bmp[i]=myFile.read();
  }
  size_x=bmp[18];
  size_y=bmp[22];
  bmp_bit=bmp[28];
  y=size_y;
  if (bmp_bit==24||32){
   x_1=x+1;
   //Serial.println (myFile.available());//文件总字节数
   //Serial.println(size_x);//图片大小 长
   //Serial.println(size_y);//图片大小 宽
   //Serial.println(bmp_bit);//图片格式 位此处只识别为24 32位
for (int a=0 ;a < size_x*size_y;a++){
  x=x+1;
  if(x==size_x){
  x=x_1;
  y=y-1;
   }
      bmp_bit_r = myFile.read();
      bmp_bit_g = myFile.read();
      bmp_bit_b = myFile.read();
      if(bmp_bit==32){
      bmp_bit_empty=myFile.read();
      }
  myGLCD.setColor( bmp_bit_b, bmp_bit_g ,bmp_bit_r); //BGR
  myGLCD.drawPixel(x+BMP_SET_X,y+BMP_SET_Y);   //自左向右,自下到上,画像素
}
myFile.close();
return 1;
  }else{
    myGLCD.print("err",BMP_SET_X,BMP_SET_Y);
    Serial.print("err");
     return 0;
  }
    }else{
    Serial.print("err");
     return 0;
    }
  }

以下包括完整工程文件,所用到的库,实例图片

网友A(2020-08-05):
如遇编程错误请把结构体void换成bool等…
或者删retu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