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中,复制一个通用寄存器的值到另一个通用寄存器为什么要用ACC

楼主(2020-08-05):
为什么必须通过ACC,没学过微机原理.

楼主:
给SFR赋值也需要通过ACC才可以

网友A:
ACC是累加器的意思,类似于中转站一样的功能
要不要通过ACC来赋值另一个寄存器,这个是取决于硬件的,也就是CPU或者单片机的
有的硬件要求对寄存器操作都必需通过ACC,就是要先把操作A寄存器的数据传送到ACC,再把ACC的数据传送到B寄存器,而不能直接把A寄存器数据直接传送到B寄存器,PIC单片机的有型号就是这样的
而有的硬件就不用,可以直接操作寄存器,也可以直接把这个寄存器的数据直接传送到另外一个寄存器,常用的8051单片机就是这样的
这种问题不用理会,指令有要求就按照指令来就可以了,至于为什么,估计是和电路成本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