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求助:按下开关3S,红灯亮,持续时间为3s,再次按下开关熄灭

楼主(2020-08-05):
目前大致的代码我已经写完了,就是不知道如何实现第二次按下开关小灯熄灭,求大佬支援!

#include        "STC15.h"
#define u8  uint8_t
#define u16 uint16_t
#define u32 uint32_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_t;
sbit KEY=P5^5;
sbit RED=P1^2;
u16 T=0;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KEY==0)
                {
      TMOD=0x00;
           TH0=0xB8;
           TL0=0X00;
           TR0=1;
     if(TF0==1)
           {
      TF0=0;
                        TH0=0xB8;
            TL0=0X00;
                        T++;
       }
                         if(T>=150)
                        {
       TR0=0;T=0;RED=0;
      }

    }
  }
}

网友A:
在倒数第3个括号里加两条语句就可以了:while(KEY==1);RED=1;  第一条语句是按键没按下停在这,按键按下退出执行下一条语句关灯,再加个时延。

网友B:
在里面加一个循环当关闭的时候摁键关灯。

网友C:
你设置一个变量啊,按下一次变量加1,执行亮灯的程序,然后再按一次,变量再加1,执行灭灯的程序,然后把变量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