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20的组件place报错“未将对象引用设置到对象实例”

楼主(2020-08-05):
各位大佬,小弟是Altium Designer的初学者,在使用AD20时,创建一项目,然后在新建原理图,如:查找0603 10K组件,组件是查询出来了,但是无法place到原理图中。报错“未将对象引用设置到对象实例”

网友A:
首先,初学者要从开始学习制作元件、封装开始,其次,像电阻这种常规元件直接在标准库里就有了。

网友B:
首先你用0603 10K应该是自己建的库或者别人给的库,不是官方库,官方库电阻都是插件的,至少我用的AD17是这样。你用自己的库话原理图至少要将库安装到你的工程里面,不再一个工程里怎么place

网友C:
可能是你的元件库没添加

网友D:
你的原理图不会有封装一说  封装需要你自己对应添加   所以初步判定是你添加不对的库  你需要放置的是原理图库,你自己再试试!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网上看到的教程,不是在搜索框里输入元件就可以找到相近的器件。为什么我AD20在Models没有任何东西??

网友E(2021-06-19):
一样的现象呢,求解

网友F:
同问,一群人回答的答非所问

网友G:
我有同样的问题,解决方法是打开schlib,点击对应原件后,下方会有个editor栏弹出,把非footprint的删掉就可以了,我也不知道对应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