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cd码与二进制的关系

楼主(2020-08-05):
这个bcd码和二进制有什么关系?
bcd 表示0011001是19(十进制)
二进制表示0011001是25(十进制)
这个怎么确定是哪个???

网友A:
BCD的写法是用二进制的方式写十进制,比如你说的

bcd 表示0011001是19(十进制)用四位二进制数来表达一位十进制数。
可以看成
001   1001
1  1001
前边这不用问就是1   后边4位是9
那么就是1 9

2进制数则是逢2进1,可以一直向前进位,是独立二进制数而不是分开表示十进制数
所以二进制的11001等于十进制数的25。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如果有什么不对请大家指正。

网友B:
BCD码就是对于8位数字来说,高4为和低4为均不超过9的数字。

网友C:
19是十六进制

网友D:
当用来表bai示du十进制数字0——9时,zhi用二进制代码与8421BCD代码完全相同。而当表示的十进制数字大于9时,用二进制代码与8421BCD代码表达不同。

网友E:
=进制可直转16进制,四位可表示0至F位,四位bcD码最多表示0-9十位,8421码,多装无效,你找点数字电子技术基础资料,慢慢品,理解。

网友F:
用程序员计算器算一下

网友G:
4位,前面补全

网友G:
0001=1,1001=9所以等于19

网友H:
BCD码表示ABCDEFGH四个灯管 的开关状态

网友H:
二进制表示的是数!

网友I:
对的。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J:
四位的二进制位数代表十进制,不是十六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