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形rgb,ws2812时钟制作!附单片机源程序与仿真视频

楼主(2020-08-05):
今天,板子到了,于是开始制作。

这是刚到的板子!还是不错的,看起来蛮好。
元件早已准备好。。。没拍照,,开工!

这是一键下载部分。用的是CH340N,但是是假货,后面再说。
继续焊

这个还是有点麻烦,没有定位孔,对了2次才对好,有点连锡,用烙铁修了一下,焊好以后一定要两边用烙铁焊锡丝加固。

背面全部焊完了。这时候仔细检查一遍,有没有粘连,有没有虚焊,之后就可以上电了。
因为正面全部是rgb灯珠。插上USB???!!!不能识别,我是用着340驱动的啊?问题来了。
又重新检查电路,硬件设计,图纸。。。没毛病啊。。再次上电,还是没有,重新自动安装驱动
还是没有,于是去官网下载驱动程序,强制安装,终于发现,这是CH330n,并非340N,电脑
不能自动识别,大坑啊。。。还好能用,一键下载OK。这时候直接下载了上次仿真通过的程序。
好嘛,开始焊接灯珠。

灯珠焊接一次焊接3-4颗,然后冷却一下上电查看,我将程序改成初始化都亮,这样可以检查是否有
焊接失误,位置不对灯情况,焊接注意时间长度,避免背面元件过热脱落。
60颗,慢慢焊。。。。。。。

中间没拍上电测试照片。。。自行补脑即可。。

焊接完成了,回复程序,然后略微做了下调整,毕竟仿真程序中ds1302是没有初始化的。
至此,此次制作告一段落,简单的时钟已经可以工作,但是它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显示
过于单调,剩下的就是开发了,毕竟60颗灯珠,可以作出多么绚丽的显示就凭代码了。。。
就是一组 rgb【60】【3】的数组。。。能玩出什么花样呢,,各位看官也给点建议提示。。。不惜赐教啊!!
我录了一段视频但是上传太麻烦了。。。就压缩一份zip吧。
另外打包了一份简易单片机源程序+Proteus仿真上传。。希望大家能完善美化!!

网友A(2023-02-28):
还可以,从侧面吹,风力调整2左右,还挺好焊接

网友B(2022-06-03):
这个板可以做很多花样显示,加语音功能更人性化.

网友C:
有没有PCB和电路图

网友D:
为什么仿真时灯不亮呢

网友E(2021-01-06):
这个是我做的效果 各位看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h411R7A8/

网友E:
我10月份 写了份这个时钟时分秒的代码 用的DS3231的
给各位看看视频效果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h411R7A8/

网友F(2020-09-25):
用焊台 温度260度

网友F:
用焊台,不用热风枪

网友G:
我个人觉得直接上锡膏,然后热风枪,估计要比这个要好一点

网友H:
板子画的漂亮

网友I:
终于等到你了,一直都在找WS2812的图

楼主(2020-08-19):
引用 网友J:
弱弱问下 :你那个灯有焊盘在灯的间隙,怎么焊接?本来这个灯就不是太好焊了吧

还可以,从侧面吹,风力调整2左右,还挺好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K:
啥也不说了,鼓掌吧

谢谢这位师兄鼓励!。。

网友J:
弱弱问下 :你那个灯有焊盘在灯的间隙,怎么焊接?本来这个灯就不是太好焊了吧

网友K:
啥也不说了,鼓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WS2812  的驱动参考。谢谢,

噢!这个是在时钟频率20MHz下工作的驱动,误差10%内应该都没问题。上下限没测试!

网友B:
WS2812  的驱动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