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扩展外部中断口,需要检测下降沿或者上升沿

楼主(2020-08-05):
现在用的单片机是STC12C5608AD,宏晶的51单片机,只有两个外部中断口。因为需要检测四个外部中断源信号,检测到下降沿或者上升沿后用定时器计时,到下次中断出现清零,以此类推来获得方波信号源的周期时间。想过用遍寻的方式,试了之后效果不好,因为很有可能多个信号源出现变化的时间很贴近,很容易丢失。因此,想要通过扩展外部中断口的方式进行检测。看到网上很多都是用二极管扩展,但是,当我的一个信号变成低电平之后,另外一个也变成低电平就没有办法同时检测到。因此,来这里寻求大神们的指点,有什么办法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精确的检测到四个信号源。不胜感激!!

网友A:
用与门电路扩展为多路输入,任何一路或多路信号都会触发中断,在中断函数中判断某一路或多路信号。

#include "reg51.h"

void main()
{
    IT0 = 1;
    EX0 = 1;
    EA = 1;
    while (1);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i;
        i=P3&0xf0;
        switch(i)
        {
                case 0xe0: /*任务1*/ break;
                case 0xd0: /*任务2*/ break;
                case 0xb0: /*任务3*/ break;
                case 0x70: /*任务4*/ break;
        //  case /*0xN0: 任务N*/ break;
        }
}

网友B:
按照你的说法是单片机处理速度不够快,如果可以提高时钟频率可以试试,不过希望不大。要不然就只能换芯片了

网友C:
可以用4编码器试试,4输入信号编码为两中断信号,然后中断服务程序中解码判断是哪个中断或者哪几个中断到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的说法是单片机处理速度不够快,如果可以提高时钟频率可以试试,不过希望不大。要不然就只能换芯片了 ...

我用的晶振是11.0592,使用的频率是19200,一会准备改成115200去试试

网友D:
四条线并联,每条线上串联一个信号源,进行检测,就成了呗

网友E:
把单片机换成STC8A8K16S4A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