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式pid控制 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20-08-06):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define.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a0832.h"
#include "DS18B20_5.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zlg.h"
#define PMAX 100
#define PMIN 0
typedef struct
{
        char kp,ki,kd;
        int e2,e1,e0;
        long  pa,vpa;
}mypid;
mypid p1;
int final_tem,cur_tem;
//uchar point_on;

//sbit point0=P1^3;
//sbit pout=P1^4;
#define Time_Unit 80
uchar num_unit=0;
uint num100unit=0;
int2char pwm_dtime;
uchar Action();//执行控制量
uint Set_Tem4();//设定4位的温度值
int PID();//增量式pid算法,输出为控制量增量p1.vpa 和 p1.pa
void main()
{
        uchar keyv;
        Lcd_Initial();
        Key_Initial();
        p1.kp=50;//pid参数设置
        p1.ki=10;
        p1.kd=5;

        da_1=0;
        final_tem=Set_Tem4();//设定温度
        p1.pa=0;
        p1.e2=0;
        p1.e1=0;
        p1.e0=0;
        //point_on=100;//不导通

        TR0=0;//开定时器0
        TMOD=0x11;
        TH0=0xff;
        TL0=0xe0;
        TR0=1;
        IE=IE|0x02;
        EA=1;
        num_unit=0;

        //=======================以上为始化
        while(1)
        {
                if(key)//查询按键
                {
                        keyv=Keyscan();
                        if(keyv==15)
                        {
                                da_1=0;
                                final_tem=Set_Tem4();//设定温度
                                p1.pa=0;
                                p1.e2=0;
                                p1.e1=0;
                                p1.e0=0;
                                //point_on=100;//不导通
                        }
                        else if(keyv==14)//停止加热
                        {
                                EA=0;
                                //pout=0;
                                da_1=0;
                        }
                }
                if((num100unit&0x00ff)==0)//2.56s为周期
                {
                        Lcd_Puts(1,0,"aim_tem:");
                        Lcd_Putfloat(9,0,3,1,final_tem);
                        cur_tem=GetTemperature();//读取当前温度值并显示
                        Lcd_Puts(1,1,"now_tem:");
                        Lcd_Putfloat(9,1,3,1,cur_tem);
                        PID();//pid控制
                        Action();//控制执行
                }
        }
}
uint Set_Tem4()//设定4位的温度值
{
        uchar a,b,c,d;
        Lcd_Clr();
        Lcd_Puts(1,0,"set Tem:");
        while(!key);
        a=Keyscan();
        Lcd_Putint(10,0,1,a);
        while(!key);
        b=Keyscan();
        Lcd_Putint(11,0,1,b);
        while(!key);
        c=Keyscan();
        Lcd_Putint(12,0,1,c);
        while(!key);
        d=Keyscan();
        Lcd_Putint(13,0,1,d);
        return (a*1000+b*100+c*10+d);
}

void Int_T0()interrupt 1 using 2 //ie0x02//TMOD=0x11;
{
        EA=0;
        TR0=0;
        pwm_dtime.time=0xffff-Time_Unit;
        TH0=pwm_dtime.hl[0];
        TL0=pwm_dtime.hl[1];//定时us
        TR0=1;//开定时器0
        //t0f=1;//标志置1
        /*if(point0==0)//查询到0点
        {
                num_unit=0;
        }*/
        if(num_unit==100)
        {
                num_unit=0;
                num100unit++;
        }
        /*if(num_unit==0)//0点不导通
        {
                pout=0;
        }
        if(num_unit==point_on)//导通点
        {
                pout=1;
        }*/
        num_unit++;
        EA=1;
}
int PID()//增量式pid算法,输出为控制量增量p1.vpa 和 p1.pa
{
        p1.e2=final_tem - cur_tem;
        p1.vpa=p1.kp*((long)p1.e2-p1.e1)
                        +p1.ki*(long)p1.e2
                        +p1.kd*((long)p1.e2+p1.e0-2*p1.e1);
        p1.e1=p1.e2;
        p1.e0=p1.e1;
        p1.pa+=p1.vpa;
}
uchar Action()//执行控制量
{
        long temp;
        if(p1.pa>0)//控制量大于0
        {
                temp=p1.pa;
                temp=temp>>5;
                if(temp>PMAX)//完全导通
                {
                        //point_on=0;
                        da_1=255;
                }
                else if(temp<PMIN)//完全截至
                {
                        //point_on=100;
                        da_1=0;
                }
                else
                {
                        //point_on=100*(PMAX-temp)/(PMAX-PMIN);
                        da_1=255*temp/(PMAX-PMIN);
                }
        }
        else
        {
                //point_on=100;//完全截至
                da_1=0;
        }
        return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