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工程师从编程的角度看病毒是否可能人造

楼主(2020-08-06):
自从病毒施虐全球,有人恶意造谣这病毒是人造的,竟然还有人相信,作为一位电子工程师,我是不可能相信的,这就是我的论述:

病毒是否是人造的,对于真正写过电脑软件,尤其是写过汇编语言的人来说答案只有一个:绝无可能,病毒的基因序列就是生物软件,电脑软件开发需要有运作平台实验,生物软件(病毒)需要生物做实验,电脑软件的完成需要经过无数次的上载CPU试跑,不断纠错才能得到一个能运作的成品,若真有人要制造一个能感染人类,又能不断繁殖的病毒得修改多少个RNA密码?而每一次都要有生物来实验,单单等待运行结果(感染后发病)就得等上多少时间?还得用掉多少个实体机台(人体),所以我认为绝无可能是人造的。人类目前对遗传物质所能做到的最多是CUT and PASTE,然后看看运行后有无结果,不是有一位急功近利的无良科学家把一段遗传物质塞进人类基因组里面,还把孩子生下来,这孩子会不会夭亡还不知道,如果还能长大,是否会出现那位科学家所预定要的结果还得等上几十年。所以,CO-VID-19 绝对不是人造的。

各位编写过许多软件的51HEI前辈们,我的论述是否能说服人?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人类不可能发明制造复杂的东西,别忘了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做不到只是因为你想不到,跟数理化解题似的

网友B:
我怎么从你的帖子里看出了两个观点,一个是人类绝对造不出具备遗传和自适应能力的物种,一个是co-vid-19绝对不是人造的。 就目前的生物科技水平,我还是相信第二个观点是对的。 但是,第一个观点,我认为只是时间的问题。举个反例说明,假如把你扔回2000年前,给你一台足够高配置的电脑,只有硬件和操作系统,给你最好的生存环境,你能写一个office,或者wps出来不?   科技是靠积累才会突破的,当突破到一定的程度,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网友C:
不能说服。通过改变基因序列的方式来得到新病毒的方式或许很困难,但从少见的生物身上分离提取病毒的方式还是比较简单的,将大自然生成的病毒进行提取和传播还是有可能的。虽然这种情况不能说是完全人造的,但却是人进行散播的。当然,不是说有这种可能,就一定是人为恶意传播的,这个都是要讲证据的,是不能乱说的。

网友D:
当然可以,新冠就是美国造的啊

网友E:
病毒未必就是实验室合成,看过狄仁杰中红蝙蝠的故事未必就是虚构

网友F:
病毒不一定是人造的,但病毒可以被人改造!比如:一只蚊子咬你,可能只是痒痒,涂涂风油精就没事了,但如果是人为的提纯,100只,1000只,然后、、嘿嘿、、混种、配对、针对性培植、、、不必说下去了吧!
你说你是电子工程师,半导体是怎么来的?知道什么叫离子注入吗?你说你“真正写过”电脑软件“懂得或”写过汇编语言“,那么什么是”死循环“”假死“?、、、”BO“与”蠕虫“病毒(电能病毒)又是什么呢?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
1. 人造病毒指的是从一种已经存在的病毒,通过基因改造,获得改造者想获得的新功能,比如把存在蝙蝠体内,不能传给人类的冠状病毒,改造成能传人,甚至人传人的冠状病毒。
2. “复制病毒”并不是“人造病毒”,就好象人人懂得抄软件,但不一定能够写软件。
3. 现在流行所谓“只有想不到没做不到”的说法,问题是有些事是不能做的,就比如这COVID19若要人造,当然是用最接近的蝙蝠冠状病毒来改造,条件是必须对上面的遗传密码看懂,就好象我们对CPU编码必须对每个指令熟悉一样。就假设人类已经对冠状病毒上的每个遗传密码都掌握了,而且还编写了应用手册(当然是绝密手册啦),科学家就在P4实验室里开始改造病毒,但每改一小段基因就得安排活体实验看看运行的效果如何,万一出事了还得毁尸呢!这种事谁干得出?除了反人类的日本736部队在东北才干得出来,如今和平时代去那里找那么多的活体人类做实验?所以这件事是不能做的,不像我们编程的有一块钱的STC来试错,万一烧坏了往垃圾桶一丢就完事了。

网友G:
很难相信。

网友H:
干点正事吧,这种问题出现在技术型论坛本就是很无聊的事
"人造"两个字的定义不严谨
病毒就是一种生物,目前人类还没有自主制造一个生物的能力
但人类可以培育,不然实验室怎么玩得下去呢!
人造不了这东西,但养得了这东西,那最终的结果跟"人造"又有什么区别呢?
还是回去好好看单片机数据手册吧,别玩这个
你叫护士来编程?你去给人打针?

网友I:
9楼说的有道理,讨论这个无意义的话题不如干点正事

网友J:
有可能是人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