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从单片机小白到大神的问题

楼主(2020-08-06):
       我们学习单片机,最终都是为了能够独立做出一款产品,或者说实现某些功能,这些产品有的复杂,有的简单,也有的可能就做不出来,成了半成品。那么在我们从学习开始,到最终实践,这其中要学习很多知识,而且也会碰到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也同样有简单的,也有复杂的,到最后解决的那一刻,我想每个人都是很开心的,当然,这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没有在这条道路上坚持下去,这是相当可惜的。       所以,在这里也替一部分人提问:单片机,从学习到最后独立做出项目,中间要经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要做些什么具体的事情,另外还要学习哪些知识?请坛友们各抒己见,发表下看法。

网友A:
第一步,学会用开发板,独立写代码实现开发板的多种功能。
第二步,学会自己设计一些小东西,画原理图和PCB。
第三步,额,编不下去了

网友B:
水无常形,兵无常势,学无常态,遇到问题就问,缺乏知识就补,人生就是学习从无间断,不可能有人能什么都会,知识是无限的,人生有限,人最宝贵的就是觉性,不是文凭又多少有多大,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学无止境勤谨做舟。

网友C:
我就是啊,已经很多年了,三四年了,可我的产品还没开发出来。。。。喔喔

楼主:
这中间大家都额外的学了哪些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无常形,兵无常势,学无常态,遇到问题就问,缺乏知识就补,人生就是学习从无间断,不可能有人能什么都会 ...

是呀,学无止境,还要学以致用,共勉!

网友B:
学问学问,先学后问,找资料学习在先,花费时间和精力也多,问在其次,学有不解方才提问。

网友D:
我现在还在学习,但我有一点体会,就是不断的阅读理解教材,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网友E:
1. 硬件
    包括原理图、PCB绘制,
        懂一些数字或者模拟电路的知识,边用边积累
        至少会一种画图软件的使用,比较简单的,例如AD。
2. 软件
    驱动程序编写:需要了解各种外设的运行原理,例如定时器、串口、SPI、I2C、CAN、网口等等
    应用代码:根据项目需求完成不同的代码。可能会用到一些经典的算法,根据需要选择性学习;
        需要会一些IDE软件的使用、比如常用的KEIL,IAR等。
3. 阅读文档
    阅读英文datasheet:画图的基础,了解芯片特性的基础;
        阅读英文编程手册:软件开发的基础;
        阅读英文工具手册:一些必要软件开发工具使用的前提;
        虽然我说的上面的好多东西都是有中文的,但是英文阅读能力很差的话,会让你在这个行业走的很艰难,也很难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4. 沟通
        不管你多牛逼,学会和人交流,包括和坛友,和同事,和领导等,有时可以为你提供新的思路,让你事半功倍,所以,合适的沟通很重要。

其实上面这些都是靠时间可以积累的,但是我认为踏入这个行业很有必要的一些特质很重要:
1. 健康的身体;
2. 较高程度的兴趣但学习能力一般,或者较少的兴趣但学习能力很强;
3. 具有一定的动手能力。
4. 付出足够的时间;

一些避免的事情:
1. 首先,不能光想不做,好多是这样,想学51半年了,但是连一块开发板都没有,也不会仿真,那怎么都学不会,当然,还有买回来放在那吃灰的,也不可取。
2. 另外,也不能光做不想,这样你可能会花上比别人多几倍的时间完成同一件事儿,效率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问学问,先学后问,找资料学习在先,花费时间和精力也多,问在其次,学有不解方才提问。

是的,赞同您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还在学习,但我有一点体会,就是不断的阅读理解教材,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第一遍看过之后只是形成较浅的记忆,也容易忘记,更谈不上理解,多看几遍,每看一遍,就会有心的收获,前提得是用心看,不能走马观花,第二遍第三遍就会留下印象,就会对其中的某些产生疑惑,进而想办法去解答疑惑,等把所有的疑惑都解答了,把它们和书的其他部分串联起来,我想,你就应该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硬件
    包括原理图、PCB绘制,
        懂一些数字或者模拟电路的知识,边用边积累

您的总结很中肯,可以作为想学或者正在学习单片机的朋友们的指导建议,我先把这些复制下来留着,不时翻看对比,作为指导。

网友F:
努力工作,学习更多新知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1. 硬件
    包括原理图、PCB绘制,
        懂一些数字或者模拟电路的知识,边用边积累

说的很全了,新手可以按这个路子好好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的很全了,新手可以按这个路子好好学习。

是的,说的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