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单片机比较器方面有没有什么资料推荐一下啊!

楼主(2020-08-06):
RTRTRTRTRTRTRT!

网友A:
是比较器还是运算放大器?比较器就看输入端两个的电压作比较,+端电压高压-端输出正电压,反之则输出负压或0V。运算放大器要看明白虚短和虚断,虚短就是输入端看成短路,就是电压一样,当输入电压一样时输出就不会继续加大或减小了,输出反馈至某一输入端使两输入端电压平衡。虚断就是输入的电压几乎没有电流流过运算放大器,所以电流全都流过了反馈电路,这样,在计算电流流向和电压时就不用考虑电流会流过运放,直接忽略运放的存在去计算反馈回路点的电压,就能计算出输出电压这些了。一般运算放大器都会有反馈回路,如果没有就是做比较器使用了。

网友B:
你要这功能干嘛?如果是DIY的东西,可以直接换ADC代替或者其它的功能代替
STC的比较器这一块的数据手册像鬼一样,看半天都不知道它在说什么
PIC的单片机看一下就知道怎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