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按键板的问题 大佬帮忙看下

楼主(2020-08-06):
我现在有一个触摸弹簧按键板,弹簧外面有个塑料件,就是通过触摸来实现需要的功能,但是现在如果塑料件上有水的话触摸按键有时会失灵,想问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水不影响触摸按键,只有手触摸才可以

网友A:
正常来说表面有水不干扰按键,你先确定按键灵敏度,达到手刚碰到就触发的程度,然后按键基准是要不断刷新的,即设定最长按键触发时间超出后基准刷新,平常每过一定时间刷新。表面有水就误触确定没有渗漏基本与水无关。因为电容按键本身就是为了减少汗水干扰的

网友B:
好多室外用模块的都从外壳上加遮挡了,估计你不好调出来

网友C:
可以更改触摸板硬件电路上的灵敏度电容大小 来达到控制灵敏度的目的;
一般来说。需要防水功能的话,需要硬件电路的配合,你可以选一款防水的触摸按键芯片

网友C:
触摸按键板  可以通过修改硬件上的电容大小来调整灵敏度的  可以去看一下弹簧板伤的触摸芯片手册  里面会有讲

网友D:
手机触摸屏有水也不灵敏,也有可能误触..调整程序灵敏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