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10V直流无感无刷电机控制驱动方法

楼主(2020-08-06):
各位大神好:
刚接触直流无刷电机不是很懂,如上是电机控制电路图,因为电机是没有霍尔位置传感器,想问下怎样驱动这6个管子和检测转子位置角度?有写好的例程就更好了

网友A:
任意两项开启,马上检测反向电动势,如果第一次没有检测出反向电动势,那么第二次肯定可以检测出反向电动势的。这样通过测量反向电动势的电压来检测电机转子的位置就可以了。需要源程序,请查找论坛帖子。以前发过开源的程序。

网友B:
可以用单片机进行控制。

网友C(2020-09-07):
使用PIC芯片控制吧,代码都是开源来的

网友D:
直流变频空调的压缩机也是这样的,工作时三个绕组任何时刻只有两个通电工作,另一绕组不通电,就用这一绕组来检测位置。

网友E:
在这个论坛上,有人讨论了高压无传感器无刷电机控制。 请为帖子搜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