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自行车码表设计(源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20-08-06):
上传一个基于单片机的自行车码表的设计,里面包含仿真图,源程序,电路图和操作视频,很详细的,贴出部分程序,其余的在附件里面

由于仿真中没有霍尔传感器,实际呢霍尔就是感应磁信号,输出高低电平的脉冲信号,这样用脉冲就可以了,不同的频率代表电机转速的快慢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MG_4225(1).JPG IMG_4224(1).JPG  IMG_4228(1).JPG

自行车码表元件清单
1)    9*15万用板
2)    AT89C51单片机
3)    40脚IC座
4)    1602液晶
5)    16p母座
6)    16p排针
7)    10k电阻
8)    1K电阻
9)    轻触按键
10)    5MM LED灯(红色)
11)    103电位器
12)    3v直流电机
13)    直流电机底座
14)    磁铁*2
15)    501电位器
16)    3144霍尔传感器
17)    10uf电解电容
18)    30pf瓷片电容*2
19)    12M晶振
20)    自锁开关*2
21)    DC电源插口
22)    导线若干
23)    USB电源线或电池盒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OUNT_IN=P3^2;

//定义1602相关管脚
sbit rs=P2^7;
sbit en=P2^6;

uint count;
unsigned long Velocity,Mileage;
bit flag;
uchar code tab1[]={"  Speed:      km/h"};
uchar code tab2[]={"Mileage:  .   km"};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0;j++);
}
void init()
{
        IT0=1;        //INT0负跳变触发
    TMOD=0x01;//定时器工作于方式1
        TH0=0x3c;          //50ms
        TL0=0xb0;
        EA=1; //CPU开中断总允许
        ET0=1;//开定时中断
        EX0=1;//开外部INTO中断
    TR0=1;//启动定时
}
/********液晶写入指令函数与写入数据函数,以后可调用**************/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
        rs=0;//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指令
        P0=com;//送入数据
        delay(1);
        en=1;//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void write_1602dat(uchar dat)//***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
        rs=1;//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数据
        P0=dat;//送入数据
        delay(1);
        en=1; //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void lcd_init()//***液晶初始化函数****
{
        uchar a;
        write_1602com(0x38);//设置液晶工作模式,意思:16*2行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write_1602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6);//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_1602com(0x01);//清显示

        write_1602com(0x80);//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1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1[a]);//向液晶屏写固定符号部分
        }
        write_1602com(0x80+0x40);//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2[a]);//写显示固定符号
        }
}

void display()
{
                //                        1km/h=100m/0.1h                   360s
                //                        10km/h=100m/0.01h          36s
                //                        100km/h=100m/0.001h  3.6s

                write_1602com(0x80+9);
                if(Velocity/100==0)
                write_1602dat(' ');
                else
                write_1602dat(0x30+Velocity/100);
                if((Velocity/100+Velocity%100/10)==0)
                write_1602dat(' ');
                else
                write_1602dat(0x30+Velocity%100/10);
                write_1602dat(0x30+Velocity%10);//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com(0x80+0x40+8);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100000);//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com(0x80+0x40+11);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10000);//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1000);//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100);//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

void main()
{
        init();
        lcd_init();
        while(1)
        {
                display();
        }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count++;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uchar m;
        TH0=0x3c;
        TL0=0xb0;         //50ms
        m++;
        if(m>=10)
        {
                m=0;
                Mileage=Mileage+Velocity*500/36;                 //里程m=速度km/h*1000*5/3.6
                Velocity=count/5;//将100ms内的脉冲数
                count=0;
        }
}

网友A:
这焊功,niubility,看着就很清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