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循迹避障小车程序

楼主(2020-08-06):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nsigned int zkb1=0;
unsigned int zkb2=0;
unsigned int t=0;
sbit RSEN=P1^4;
sbit LSEN=P1^5;
sbit VSEN=P1^6;
sbit left1=P2^1;
sbit left2=P2^2;
sbit right1=P2^3;
sbit right2=P2^4;
sbit pwmleft=P2^7;
sbit pwmright=P2^6;
u16 left_speed,right_speed,timer1,S,state,time,timer;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left()
{
           left1=0;        //左轮后退
      left2=1;
      right1=1;        //右轮前进
      right2=0;
          left_speed=20;
          right_speed=30;
}
  void right()
{
           left1=1;        //左轮前进
      left2=0;
      right1=0;        //右轮后退
      right2=1;
          left_speed=40;
          right_speed=25;
}
void forward()
{
           left1=1;        //左轮前进
      left2=0;
      right1=1;        //右轮前进
      right2=0;
          left_speed=35;
          right_speed=30;
}
void stop()
{
      left1=0;        //左轮停止
      left2=0;
      right1=0;        //右轮停止
      right2=0;
}
void back()
{
            left1=0;        //左轮后退
      left2=1;
      right1=0;        //右轮后退
      right2=1;
          left_speed=30;
          right_speed=30;
}
void bizhang()
{
     u16 l=500;

      back();
          delay(500);
          stop();
          delay(l);//暂停
          left();
          delay(1200);//左转
          stop();
          delay(l);//暂停
          forward();
          delay(2000);//直走
          stop();
          delay(l);//暂停
          right();
          delay(1400);//右转
          stop();
          delay(l);//暂停
          forward();
          delay(2000);//直走
          stop();
          delay(l);//暂停
          right();
          delay(1400);//右转
          stop();
          delay(l);//暂停
          while(LSEN==0&&RSEN==0)
          {
           forward();
          }
          while(LSEN==1||RSEN==1)
          {
           forward();

           while(LSEN==1||RSEN==1)
           {
             left();
           }
          }

}
void xunji()
{
uchar flag;
  if((LSEN==0)&&(RSEN==0)&&(VSEN==1))
  {flag=0;}
  else if((LSEN==1)&&(RSEN==0)&&(VSEN==1))
  {flag=1;}
  else if((LSEN==0)&&(RSEN==1)&&(VSEN==1))
  {flag=2;}
  else if(VSEN==0)
  {flag=3;}
  else if((LSEN==1)&&(RSEN==1))
  {flag=4;}

switch(flag)
{
case 0:forward();
     break;
case 1:left();
     break;
case 2:right();
     break;
case 3:bizhang();
           break;
case 4:stop();
     break;
}
}
  void TimerInit()
{
        TMOD=0X11;//选择为定时器1和0的模式,工作方式1
        TH0 = 0xFF;
        TL0 = 0xff;   //1us
        TH1=0;
    TL1=0;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void main()
{
   TimerInit();
  while(1)
{
   xunji();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4 串口中断
{
     if(timer1>=100)  //PWM周期为1000*1us
                {
                        timer1=0;
                }
                if(timer1 <right_speed)
                {
                    pwmright=1;
                }
                else
                {
                  pwmright=0;
                }
        if(timer1 <left_speed)
                {
                    pwmleft=1;
                }
                else
                {
                   pwmleft=0;
                }
        TH0 = 0xFF;
        TL0 = 0xff;   //1us
        timer1++;
        timer++;

}

网友A(2020-11-16):
那个暂停是怎么写的哦

网友B(2021-01-21):
这是车轮的程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