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stc8F2K64S4只能擦除不能写入的问题

楼主(2020-08-06):
1.烧程序的时候,只能擦除不能写入
2.每次电脑重启的时候,可以正常烧程序1-2台线路板,然后就不行了
3.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大神们帮忙解决下,谢谢

下载失败的图

下载失败的图

网友A:
问STC客服啊

网友B:
在线烧写STC单片机要保证USB线品质,烧写器到电路板连线尽可能短,清除附近电磁辐射源。

网友C:
usb的供电一定要足,你这下载器都掉线了,串口都显示成COM1了

网友D:
下载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供电不足,自动下载器误动作,波特率问题等。

网友E:
电脑,USB转接、单片机,依次换着就知道问题所在了,软件也可以官网重下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