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key按键处理函数-长按和短按没反应

楼主(2020-08-06):
代码没反应!!!
按键处理函数:
长按点亮LED1
短按点亮LED1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ONG_time  4        //定义长按设置键的时间
uchar        Keycount;                    //设置按键时长计数器
uchar        skpttime;                    //设置按键时长
uchar        longflag;                    //设置长按标志
bit                skpflag;                                //设置按键按下标志
sbit        SETKEY =P2^0;   //多功能按键(短按,长按)
sbit  LED1   =P2^1;
sbit  LED2   =P2^2;
void delay1ms(uchar ms)
{
        while(ms--)                                                   //每循环一次,约延迟1ms
        {
                uchar i;
                for(i=0;i<250;i++)     //循环250次,在12M晶振时约延时1ms
                {
                        _nop_();                               //执行一条_nop_()指令为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_nop_();
                        _nop_();
                }
        }
}
/*------------按键处理程序--------------------------*/
void KEY_Short()          /*(短按k2)*/
{
        LED1=1;
        LED2=0;
}
void KEY_Long()           /*(长按k2)*/
{
        LED1=0;
        LED2=1;
}
/*----------检测及处理多功能设置按键KEY-------------*/
void setkeyscan()
{
        if(skpflag)                                                                                //判断是否已经有键按下未被处理
        {
                if(Keycount>LONG_time)                        //如果是长按则执行长按键设置功能
                {
                        KEY_Long();
                        skpflag=0;
                        longflag=1;
                }
                else if((skpttime>0)&&(skpttime<=LONG_time))//否则如果是短按则执行短按的功能,都不是直接跳过
                {
                        KEY_Short();
                        skpflag=0;
                }
        }
        else
        {
                if(!SETKEY)                                                                //按下设置键
                {
                        delay1ms(10);                                                //键盘防抖
                        if((!SETKEY)&&longflag==0)
                        {
                                Keycount=0;                                          //初始化按键时长计数器
                                skpttime=0;                                                //初始化按键时长
                                skpflag=1;                                                //标志已经有键被按下
                                longflag=0;
                        }
                }else
                {
      longflag=0;
    }
        }
}
void key_init()
{
        Keycount=0;                                                  //初始化功能键按下时长计数器
        skpttime=0;                                                        //初始化功能键按下的总时长
        SETKEY=1;                                                          //KEY设置为输入端口
        longflag=0;
        LED1=0;
        LED2=0;
}
/*---------------主函数--------------------*/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key_init();
        while(1)
        {
                setkeyscan();
        }
}
/*************定时器中断函数****************/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if(skpflag)
        {
                Keycount++;
                if(SETKEY)
                        skpttime=Keycount;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ONG_time  4        //定义长按设置键的时间
uchar        Keycount;                    //设置按键时长计数器
uchar        skpttime;                    //设置按键时长
uchar        longflag;                    //设置长按标志
bit                skpflag;                                //设置按键按下标志
sbit        SETKEY =P2^0;   //多功能按键(短按,长按)
sbit  LED1   =P2^1;
sbit  LED2   =P2^2;
void delay1ms(uchar ms)
{
        while(ms--)                                                   //每循环一次,约延迟1ms
        {
                uchar i;
                for(i=0;i<250;i++)     //循环250次,在12M晶振时约延时1ms
                {
                        _nop_();                               //执行一条_nop_()指令为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_nop_();
                        _nop_();
                }
        }
}
/*------------按键处理程序--------------------------*/
void KEY_Short()          /*(短按k2)*/
{
        LED1=1;
        LED2=0;
}
void KEY_Long()           /*(长按k2)*/
{
        LED1=0;
        LED2=1;
}
/*----------检测及处理多功能设置按键KEY-------------*/
void setkeyscan()
{
        if(skpflag)                                                                                //判断是否已经有键按下未被处理
        {
                if(Keycount>LONG_time)                        //如果是长按则执行长按键设置功能
                {
                        KEY_Long();
                        skpflag=0;
                        longflag=1;
                }
                else if((skpttime>0)&&(skpttime<=LONG_time))//否则如果是短按则执行短按的功能,都不是直接跳过
                {
                        KEY_Short();
                        skpflag=0;
                }
        }
        else
        {
                if(!SETKEY)                                                                //按下设置键
                {
                        delay1ms(10);                                                //键盘防抖
                        if((!SETKEY)&&longflag==0)
                        {
                                Keycount=0;                                          //初始化按键时长计数器
                                skpttime=0;                                                //初始化按键时长
                                skpflag=1;                                                //标志已经有键被按下
                                longflag=0;
                        }
                }else
                {
      longflag=0;
    }
        }
}
void key_init()
{
        Keycount=0;                                                  //初始化功能键按下时长计数器
        skpttime=0;                                                        //初始化功能键按下的总时长
        SETKEY=1;                                                          //KEY设置为输入端口
        longflag=0;
        LED1=0;
        LED2=0;
}
/*---------------主函数--------------------*/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key_init();
        while(1)
        {
                setkeyscan();
        }
}
/*************定时器中断函数****************/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if(skpflag)
        {
                Keycount++;
                if(SETKEY)
                        skpttime=Keycount;
        }
}

按键处理程序

网友A:
定时器都没有开启

网友B:
好像没有看到TR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都没有开启

谢谢谢谢,开启了定时器,解决了

楼主:
谢谢大佬,现在开启TR0解决了

网友C:
使用51单片机的io口的话则需要上拉才有足够电流驱动,你这样就算代码没问题也亮不了

网友D:
定时器0没有启动,没法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