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距离DS18B20传感器 可行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0-08-06):
。。。18B20如果过弄个几十米长的线接到MCU上有问题(平时在大学没处理过这种长距离数据衰减的问题)
有没有大神来解释一下,一般原因是什么?时序错误?直流电阻太大信号衰减还是?

对应着有啥可行的解决办法?

网友A:
考虑串口双机通讯

网友B:
调节你的MCU上IO的上拉电阻,电阻越小,传输距离相应会越远

网友C:
依我的了解主要应是电阻太大信号衰减的关系,是因导线会有阻抗,而阻抗的大小会造成信号衰减,这可从下面之公式中看出。
R= ρ×( ℓ/A)
符号ρ为电阻系数(resistivity),单位为奥姆-公尺(Ω-m),表 示物体因材质不同而有不同的阻止电荷流动能力,电阻系数愈大的物质,阻止 电荷流动的能力愈强,
ℓ为电线的长度
A为电线的截面积

网友D:
是电压衰减,考虑用粗一些的线,减小阻抗试试,不行就改方案吧!

网友E:
热电偶是最好的解决方案,精度问题接看你经济能力了

网友F:
试试降速运行。

网友G:
调整上拉电阻,但是干扰还是有的,采集数据肯定不稳

网友H:
信号衰减,第一用屏蔽线,第二再检测端配置电源,第三适当减小上拉电阻,第四减小通讯速率。

网友I:
用网线会不会好一些呢?现在门禁系统都是通过网线入户的,网线对减少损耗和干扰都有特别设计

网友J:
直流电阻信号衰减

网友K:
线长了,电感,干扰, 延时造成了通信失败的。

网友L(2020-11-02):
考虑做成(DS18B20+单片机+Rs485输出)模块再传到单片机,双绞线传上百米没问题,还可以n个并联一起,工业远距离通常都这样

网友M:
用普通的网线,我的能到50米以上。另外的方法是nrf24L0无线传输,不用试双机串行,距离没有DS18B20远。

网友N(2020-12-28):
光纤通信!省钱省电!用红外编码传输!简单实用!

网友O:
12V电源+单片机+传感器+无线模块 用这种方式,成本最低。只需要拉两根1.5平方线供电过去 就行了

网友P:
如果距离太长,为什么不使用无线传输,例如NRF24L01来传输DS18B20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