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单片机+LCD1602没有办法显示呢

楼主(2020-08-06):
其他的功能都可以实现但是1602没有显示

代码

网友A:
有没有调过电位器,调一下对比度试试

网友B:
程序没看,你先把P0口的上拉电阻找个排阻焊上试一下吧

网友C:
楼主把P0上的排阻错焊成排针。

网友D:
P0接上拉电阻,1602的第3脚与VDD的电压是:VDD-V0=5V。符合这2点,至少会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没看,你先把P0口的上拉电阻找个排阻焊上试一下吧

确实是p0口没有上拉电阻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P0接上拉电阻,1602的第3脚与VDD的电压是:VDD-V0=5V。符合这2点,至少会显示。

我想问一下排阻接多大的比较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