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过压可能会把负载击穿,可是为什么要欠压保护和开路保护呢?

楼主(2020-08-06):
我们知道过压可能会把负载击穿,可是为什么要欠压保护和开路保护呢?

网友A:
电压下去了,要保证正常工作,电流就得翻倍上去。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B:
应用电路也可以看成是一个负载,是一个电能消耗体,是有一定的消耗功率的,是一个电能的转换(消耗)过程,而功率是电流与电压的乘积,P=UI,当功率一定的时候,电压的变化导致电流跟着变化,所以,需要超压、欠压、过流等各种保护电路。
保护电路不单是为了保护应用电路不被烧毁,同时也是保证电路工作正常,不产生误动作或发出错误指令。

网友C:
过压会烧毁负载,欠压会使负载工作不正常,有时也会烧毁负载,比如负载是电机,欠压使电机不转,堵转电流急剧上升烧毁绕组,所以欠压也必须保护。至于负载开路保护就涉及阻抗匹配连接的问题,大功率放大器的负载开路是会烧毁功率管的。

网友D:
欠电压对电机很危险,需要更多电流才能维持输出功率,过电流对电机很危险。 开路可能是断开传感器信号的结果,有时开路可以被认为是逻辑高或逻辑低,从而导致错误的逻辑操作。

网友E:
低压大电流,开路保护意义不大

网友F:
需要你对完整系统有细致的了解。

网友G:
欠压,负载不能正常工作,也有的会烧负载。第二个图是保护12V蓄电池的,电池过压、欠压继续放电都会损坏电池。

网友H:
负载是要实现某种功能和作用的,如果负载不能正常工作,不能正常实现其功能就需要进行对其进行保护,也是对功能对象的保护。过压,过载,欠压等异常条件和状态都会引起负载异常,使其不能正常工作,所以就需要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压会烧毁负载,欠压会使负载工作不正常,有时也会烧毁负载,比如负载是电机,欠压使电机不转,堵转电流急 ...

都开路了  没有电流回路啊  怎么会烧毁?请教下

网友I:
所谓低压保护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有多组电压的,
例如电脑电源
,少其中一组电压就保护没有输出

另外一种就是自己身的电压太低会影响到电源本身,例如锂电池过放保护电路,当电压低于某一阀值时关断输出,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锂电池,在没办法断开负载的情况下,强制不给负载提供供电,保护自身,同时也保护负载引起的故障。造成火灾。

开路保护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那就是负反馈器件不工作的情况,比如。一个电源适配器,当他的TL431或者PC817开路,他输出的电压可能会升得很高,后面整流或滤波器件可能会被他干死,更别说给负载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