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样可以使蜂鸣器一直发声?

楼主(2020-08-07):
温度报警,达到标定温度后,蜂鸣器如何一直报警同时不会陷入死循环,温度还可以显示

网友A:
搞两套程序,第一套显示温度,第二套使用蜂鸣器,第二套检测到温度降下来了就停止就行了

网友B:
长鸣的蜂鸣器,只要开通一下,就长鸣了,如何会死循环呢。你的逻辑思维混乱了。

网友C:
用有源蜂鸣器比较简单,用无源蜂鸣器就得使用定时器,两者都不可能导致陷入死循环。温度当然还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D:
有源蜂鸣器通电就响,无源要pwm才行

网友E(2020-09-11):
蜂鸣器型号有没有选择错误,是选择的有缘蜂鸣器还是无缘蜂鸣器,有缘蜂鸣器只要给电就行  无缘蜂鸣器需要给电的同时还需要给一定的脉冲

网友F:
温度达到设定值,软件就做一个标记,有这个标记就响蜂鸣器

网友G:
采用有源的蜂鸣器,需要闹响的时候给I/O口一个电平就不用再管它了,需要停的时候再给一个相反的电平

网友A:
死循环就可以了。

网友H:
控制蜂鸣器不应在程序中造成任何死循环。

网友I:
I/O置高/低就行啊,不会死循环吧

网友J:
定时中断

网友K:
软件给一个判断,达到这个值了,就响,有外置条件,或者软件给一个判断就可以了

网友L:
可以把蜂鸣器控制和显示 写到一个函数里

网友M:
有源蜂鸣器,输出不需要脉冲,只需要导通就能一直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