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93与MCP6542T电压比较器的区别

楼主(2020-08-07):
之前用的是LM393比较器,今天收到个MCP6542T比较器。查了很多资料,没搞清楚两者的区别。请知道人解惑一下。谢谢。

网友A:
选找到这两款IC的规格书,读通它就可以了,读不通,就将两者的手册发上来,让读得通的人告诉你。

网友B:
LM393是双极晶体管结构,MCP6542是VMOS管结构。两者管脚排列相同,电源电压范围、反应速度、输出电流不同。如果只做5V小信号处理可以直接互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93是双极晶体管结构,MCP6542是VMOS管结构。两者管脚排列相同,电源电压范围、反应速度、输出电流不同。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找到这两款IC的规格书,读通它就可以了,读不通,就将两者的手册发上来,让读得通的人告诉你。

谢谢提醒,下次注意发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