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I通信电平的问题

楼主(2020-08-07):
在SPI通信过程中,从机供电电压是3.3V,那主机(MCU)给的时钟信号和片选信号中高电平的值也必须是3.3V吗?因为我主机(MCU)是5V供电的,所以才想来问这个问题的,麻烦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
不是必须,最好是统一电压,,,,主从之间可以串个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必须,最好是统一电压,,,,主从之间可以串个限流电阻

哦哦,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